[技术问答] 再问EVB板AD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ev, AD, AC, ADC, CAN
我编译EVB板adc_scan_sqr_acc例程,出现错误如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可能是这问题导致的,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这问题导致的,如下:

谢谢!可是不知道下面那个启动文件如何去掉。

网友B:
大佬,各种板子你都玩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不知道下面那个启动文件如何去掉。

KEIL 菜单的这里点一下,
然后这里的勾选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菜单的这里点一下,

然后这里的勾选去掉就好了

谢谢!

网友D: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E:
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