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的仅RX模式和仅TX模式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9-10-29):
在仅RX或仅TX模式下,是否还可以使用CS硬件控制和CS连续输出?
另外,在其中一种模式下,输入输出的端子空闲出的那一个是否可以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如果可以的话,在其中一种功能下,分别设置为Master或Slave的时候,空闲的端子是不是正好相反?

网友A:
可以,只使用MOSI或MISO,将另外一个pin脚的功能选择为GPIO或其他功能用途。CS可以继续由硬件控制和支持CS连续输出,线序顺序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使用MOSI或MISO,将另外一个pin脚的功能选择为GPIO或其他功能用途。CS可以继续由硬件控制和支持CS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