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从excel中提取有用信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30):
先学会读取Excel表格,然后查找这个列里的DC字符串,然后就可以按顺序提取中间的数字了。还有个简单方法,将Excel表格另存为CSV逗号分隔符文件。直接可以用任何编程语言,通过读取文本的方式读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