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5118 buck-boost电路 带负载能力差 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如下图,为 使用TI  WEBENCH生成的 buck-boost电路,主控IC为LM5118。
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DC22.0V-DC45V ;
输出电压:DC24.0V ;
持续最大电流:2.0A 。

调试时,测试数据如下:
1.无负载时
输入电压:DC19.60V ;
输出电压:DC24.12V ;

2.带49.33Ω负载时
输入电压:DC19.61V ;
输出电压:DC15.62V。

总结:
无负载时,输出电压正常(DC24.12V);
带49.33Ω负载时,输出电压 下降到DC15.62V ,比理论值DC24V小了8.38V。

请问:
负载并不大,为什么 输出电压 下降那么多呀 ?

非常感谢!
附图:

@伟林电源 : 就是用TI的WEBENCH设计的
ti官网上有在线设计软件,你对比一下你的设计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A:
电感不行么?
这个电路对负载能力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电感。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目前的状态是:去掉前面电路的一个电感后,空载状态下,升降压的功能正常了;

50Ω的负载时,正常工作20分钟 ;

24Ω的负载时,工作10分钟后,电压开始下降,不正常了。

@戈卫东 :用手摸电感,感觉到热了,但不烫手。 再用手摸 MOSFET,感觉有微微的热。
似乎是某个元件过热。很可能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行么?
这个电路对负载能力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电感。

换电感后,情况更差

如下图,为换电感前,换电感后的截图

@戈卫东 :是在 电流传感器 取样电阻 的上面 并了个 104的瓷片电容。
@戈卫东 :是领导在电子大楼绕的,不知道用的 啥磁芯。 用电感表测了,26.5uH,在20%的误差范围内。
怎么还有电阻变成了电容?
什么磁心啊圈数这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自举电容有接C24。

谢谢!
有自举电容呢,如下图

网友A:
电感两边波形搞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两边波形搞来看看?

好的,大神稍等。我这就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两边波形搞来看看?

波形出来了,请大神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

问题描述:
空载时,工作正常 ;
带负载时,工作异常,输出不对;

描述如下:
一、无负载时的测试波形如下【见附图一,此时 输出正常】

输入电压:DC19.60V ;
输出电压:DC24.12V ;

二、负载为49.33Ω时的测试波形如下【见附图二,此时,输出异常】
输入电压:DC19.61V ;
输出电压:DC15.62V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电压波形似乎没有异常。
还是怀疑电感电流不够。
这个电路上管占空比最大75%,电感电流/效率低输出就上不去。

网友A:
一般降压电路对电感的品质要求最低,品质差的也就效率低一些,输出电流影响不大。
升压电路对电感的要求就高一些,品质差的电感,输出电流就低。
你这个电路,频率比较高,还要在升压模式工作,占空比还有限制,对电感品质的需求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降压电路对电感的品质要求最低,品质差的也就效率低一些,输出电流影响不大。
升压电路对电感的要求就 ...

嗯嗯,谢谢大神指点!

本来,是要用品牌电感的,可是品牌电感 的价格高,重要的是供货周期长(7-12个工作日),所以,
公司就在电子大楼找供货商绕的电感(见本帖6楼的回帖图片)。

现在用的电感是:MSS1210-333MEB ;
准备用的新电感是:PM2110-330K-RC 。

下图是三个电感的对比图片:

@戈卫东 :文字也有错误,也修改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戈卫东 :谢谢大神! 图片错误,已经修改! 正确的是33uH ,不是330uH
你那个331是330uH的,电感量太大了吧。。。

网友A:
似乎你用的333电流是够的。。

嗯嗯,是的,MSS1210-333MEB的参数 是够的

网友A:
CS脚波形搞来看看?
是不是你的电阻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形出来了,请大神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

问题描述:

看你附图二的波形,貌似被当成Buck处理掉了,D=Uo/Uin=15.62/19.61=0.797,正常来说,你要做成Buck-Boost,期待的D=Uo/(Uin+Uo)=24.12/(19.6+24.12)=0.55>0.5,对于占空比大于0.5的CCM-Buck-Boost来说,需要启用斜坡补偿,照着LM5118MH的datasheet计算,Cramp=L*10^(-6)/(2*Rsense)=33uH*10^(-6)/(2*12.5mΩ)=1.32nF,你目前的取值为750pF<1.32nF,会不会补偿度不够,IC自动帮你转成Buck模式了,你要不试试把Cramp=C27改成122或者1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脚波形搞来看看?
是不是你的电阻不合适?

谢谢大神!

CS的波形 截屏 不能显示 全部内容,因此,还录了个 小视频,请大神帮我分析下(不会在论坛上传小视频,所以,用了 优酷的链接)。

截图

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CS的波形 截屏 不能显示 全部内容,因此,还录了个 小视频,请大神帮我分析下(不会在论坛上 ...

看不到。
你用开关波形触发,大概能看到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附图二的波形,貌似被当成Buck处理掉了,D=Uo/Uin=15.62/19.61=0.797,正常来说,你要做成Buck-Boost ...

谢谢大神!

我试下,两个750pF并联,1.5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
你用开关波形触发,大概能看到电流波形。

视频看不到 ?那就请您 参考 18楼(楼上)的 截图吧。

您说的:“你用开关波形触发,大概能看到电流波形。”,这句话 没看懂。
是用示波器的 开关波形 触发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看不到 ?那就请您 参考 18楼(楼上)的 截图吧。

您说的:“你用开关波形触发,大概能看到电流波形 ...

电感左边或右边触发

网友D:
芯片底部接地焊盘是否焊接良好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电感电流是够的,仔细查看一下pcb原理图是否正确,还有就是芯片底部接地焊盘是否接触良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查查pcb layout 以及芯片正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