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出大问题,PICKIT3烧录dsp33EP,出现Format specifier '%x'错误,一直无法解决。

楼主(2019-10-30):
1 问题:烧录程序时,出现下列错误提示: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3.250000 volts.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f
配置存储器
编程器件失败
The MPLAB PICkit 3缺少存储器对象。

2 故障排除过程:
(1)PICKIT3烧录其他正常板子,可以——PICKIT3以及连线是完好的;
(2)更换另一个PICKIT3烧录,仍存在一样问题;
(3)无论PICKIT3供电,还是外部供电,故障现象一致;
(4)板子还在跑原来的程序,证明主控芯片正常工作;
(5)只连接PICKIT3直接下载,出现相同现象——以前记得是出现找不到目标器件的错误啊;
(6)使用PICKIT3直接烧录hex文件,仍然无法识别出芯片来。

3 求助:求故障原因和方法。求答:怎么判断芯片是不是被锁死了。

楼主:
顶,求大佬们解答下

网友A:
用IPE烧写试试,设置里面有个冻结选型,要去掉
IDE一样,冻结也不能勾上

MPLAB X IDE冻结选项在哪里勾选呢??

网友B:
拿个空板子, 只焊MCU基本的元件, 再连的看看.
一般都是你板子的问题.

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可以烧录进去。就是不知道这块板子出来什么问题。

楼主:
解决问题,结个尾巴。
(1)发现自己弄错烧录口了,弄成通讯芯片的烧录口,导致重新焊一块板子,烧录最简单的程序都失败,被自己蠢哭;
(2)另一块已经焊了其他功能电路的板子依旧无法工作,最后排查到是芯片供电电路发生问题,3.3V的LDO芯片损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供电的时候我一直用万用表测试 了,发现电压正常,也能跑原来的程序,但是就是烧不进去。最后暴力**,发现更换LDO后恢复正常。

总结:当发生这样的烧录问题时,大概率是芯片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因此着重从外围电路排查即可。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发现是哪里有问题,我最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望解答!

网友C(2025-09-27):
PICKIT3 烧录 dsp33EP 出现 '% x' 格式错误,可能是固件不兼容。先升级 PICKIT3 固件至最新,确认 MPLAB X 版本支持该 DSP 型号。检查烧录线接触,更换 USB 端口。若仍错,重装 MPLAB 及设备支持包,或换 PICKIT4 尝试,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D(2025-11-06):
PICKIT3 烧录 dsPIC33EP 时出现 “% x” 格式错误,可能是固件不兼容,升级 PICKIT3 固件至最新;或 MPLAB X IDE 版本问题,更新 IDE;也可能是 hex 文件损坏,重新生成;检查烧录配置,确保芯片型号选对,线路接触良好,必要时换烧录线或复位芯片重试。

网友E:
此错误多因固件或软件兼容性问题。先更新 MPLAB X IDE 和 PICKIT3 固件至最新版;检查项目配置,确保芯片型号选 dsp33EP 系列;若用自定义烧录脚本,排查是否有格式错误(如 printf 中 % x 参数类型不匹配);尝试换 PICKIT3 硬件或重新安装驱动,仍不行则可能芯片引脚接触不良,重新焊接测试。

网友F:
PICKIT3 烧录 DSP33EP 时出现Format specifier '%x'错误,本质是烧录工具 / 配置与芯片型号不匹配、固件 / 驱动异常、项目编译参数错误导致的通信或数据解析失败(%x是十六进制格式化输出,通常是工具读取芯片 ID / 配置时解析数据格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