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N76E003串口烧写问题

楼主(2019-10-30):
\n\n最近项目需要,刚玩新唐的N76E003。某宝买了几块核心板后,发现串口烧写几个例程都不能运行。求大神们告知下,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网友:
按烧录软件说明配置的吗

网友:
换新版本啊。

大哥,新版本哪里有下载?我这版是淘宝店家给的资料,配置字默认不能改。

网友:
配置字要设置对。

网友A:
配置字配置错误也不行。

网友B:
新唐官网就有啊。

网友B:
最新版不是有人分享了。

网友C:
你可以使用icp,将mcu boot 在ldrom, 并把 isp 的bin file 烧录在ldrom里面

网友A:
有点尴尬了,楼主没有最给力的ICP编程器,其实如果有个nu-LINK其他的都是小菜。

确实啊,咸鱼搞10块钱搞了个二手的官方开发板,带烧写器,现在已经飞起来了

网友D:
楼主玩的怎么样了?

网友A:
太6了,竟然10块钱就搞到官方开发板了。

网友A:
只要是官方的,好用的,绝对超值了,恭喜楼主,赶紧晒晒学习战果吧

网友E:
楼主搞定了么?我这边也出现这种情况,ISP显示烧录成功 但就是没有输出。我看了同一个hex文件 ISP软件和ICP软件显示的文件大小和校验码不一样,用isp烧录之后 用ICP读里面烧录的程序 和ICP显示的文件程序不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