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855 可有中文资料呀?

楼主(2019-10-30):
PIC16F18855这款有没有中文资料,麦田里面没有找到;那里总感觉资料没更新,太老

网友A:
你下载英文的PDF,然后另存为HTML文件,通过Chrome浏览器打开,然后单击右键翻译成中文。

网友A:
试了一下,文档被加密了,你还需要先去解密网站先给他PDF的密码取消了,然后才可以另存为HTML文档。

网友B:
你到麦博士藏书阁去看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p;a=index&id=12
其实没必要死抠一个型号的中午资料的, 你随便找一个PIC16的中文资料, 对着看就行了, 大同小异....
电气特性指标还是英文版的好

网友A:
帮你转成HTML文档了,你谷歌浏览器打开,需要看哪部分,点右键翻译。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