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容很容易损坏导致静态很大

楼主(2019-10-30):
如图所示,电容C5损坏漏流  从而导致静态电流很大  电池被放到没电  产品生产出来已经几个月了   生产入库前做过测试  放仓库几个月以后   进行出库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一批不良品出现   检查后发现是C5的原因  C5是选用的三星105 0402电容

网友A:
去年、前年 阻容 大涨价 的锅,估计是买到当时泛滥的残次品了。绝缘不良,漏电了。采购质量管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前年 阻容 大涨价 的锅,估计是买到当时泛滥的残次品了。绝缘不良,漏电了。采购质量管理的问题。 ...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但是电容的供应商不承认   拿回去给他们分析  说电容没问题  叫我们分析电路  问题是这个电容是加在电池两端的  实在分析不出来了   其中一个怀疑方向是可能放在充电IC旁边的 充电时温度导致的损坏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电容是在精致几个月的时间中损坏的   期间并未充电

网友B:
感觉像质量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放置时间长了,受潮所致;主要还是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
C5是选用的三星105 0402电容

他的那么一点点漏电,都被楼主测量出来,不简单啊 !!!!!

good

网友D:
把c5去掉,再试,看静态电流还大吗,为什么不怀疑c3,u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c5去掉,再试,看静态电流还大吗,为什么不怀疑c3,u1呢。

去掉C5以后  所有静态  还有功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放置时间长了,受潮所致;主要还是元件质量问题;

如果是受潮  为什么坏的都是C5这个电容  而不是其他位置的器件

是否 垂直并且靠近 板边? 要考虑 机械应力 影响

网友E:
二楼正解
你能相信供应商的话吗?

网友F:
这个就是充电电路,并电容没有啥影响,坏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G:
用显微镜观察尸体,看看是否有裂缝。
不一定是器件质量问题,也许是生产工艺和设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显微镜观察尸体,看看是否有裂缝。
不一定是器件质量问题,也许是生产工艺和设计问题。 ...

我之前有批板子就是有个电容看起来没啥事用烙铁一烫就变粉末,是SMT加工厂那边不知道咋给弄的。

网友I:
我觉得你让供应商做一下切片分析吧。漏电其实有很大部分是由于制造过程中导致电容裂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