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FAQ】BQ76940EVM:原理图TIDA-00792

楼主(2019-10-30):
Q: 请解释以下电路。原理图TIDA-00792(第2页)
1)Q23如何导通?Pack+总是会破坏电压,因此相同的电压将流经R79,并且Q23不会导通。
2)多少Pack电压将流经R79?电池组取决于我们的总电池电压吗?(对于13个电池)4.2V x13个电池 54.6V, 54.6V将流经R79吗?还是只有单电池电压ll会流经?4.2V
在这个电路中,我通过MCU控制Mosfet
A: 1.Pack+降至0时,它是充电器的启动电路。如果Pack+电压保持较高状态,则无法导通Q23。
2.如果Pack+未下降,则不会出现电压下降
3.当“启用”足够高时,它将导通Q22。

楼主:
Q: Q23永远不会导通。因为如果我们在bq76940evm中检查,会发现(充电器)pack +和(电池)BATT +连接相同
A: 1.该电路不适用于具有低侧开关的EVM。该电路设计用于TIDA-00792等高侧开关。当bq76940关闭且PACK +降至〜0V时,C36充电至高电压。当通过安装充电器使PACK+上升时,C36将Q23栅极保持在低电平,而源极上升时,则将其瞬时导通。一旦PACK+稳定并且C36放电,它将再次关闭。如果PACK+上升太慢,它将无法工作。尽管没有过多细节,但请参见TIDA指南中的波形。如果PACK+保持与电池相同的电压,它将无法工作。有关采用低侧开关的启动信号的想法,请参见bq76940产品文件夹中的应用指南。
2.是的,您的电路应该可以工作。在电池应用中,有时无需流经R的连续电流,请确保将R保持较大,以将该电流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