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MOS驱动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NMOS的驱动问题,如果NMOS需要实现100%PWM的形式开启,即长时间开启状态,电压为100VDC的话,可以使用什么芯片呢?可以用自举电路吗?自举是不是一定要方波输入呢?Infineon的IRS20752L可以吗?

Infineon-IRS20752L-DS-v01_02-EN NMOSFET驱动芯片.pdf

网友A(2019-10-30):
需要100%占空比就不能用自举供电了。

网友B:
另外加个 自举用的 脉冲 就可以得到 自举电压了。麻烦一点,但值得

网友C(点评):
不对。一点都不靠谱。

网友D:
有自举电容的,一般都不能100%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100%占空比就不能用自举供电了。

那请问这种开关式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

网友E(点评):
自举怎么能实现100%占空比??

楼主:
个人感觉这个芯片的控制是高低电平,内部产生了方波,这个输出是不是要带电感才能得到稳定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自举电容的,一般都不能100%占空比

是要用电荷泵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加个 自举用的 脉冲 就可以得到 自举电压了。麻烦一点,但值得

请问能稍稍详细点吗?我这方面比较小白了。

楼主:
做了个仿真,输入IN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如下:

网友A:
你这不是“输入IN为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了个仿真,输入IN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如下: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仿真软件是啥

网友G:
yu

引用 楼主:
是要用电荷泵才行吗?

这个电荷泵非常简单。
一个555,串联一个电容(耐压至少250V),另一头二个二极管一个箝位到高压,一个整流滤波加到VB端,VC接MOS源极。就成了。
想悬浮100%占空比驱动高边N管子,除非你特别挑的什么芯片,否则,高边供电只能是这样的电荷泵类型,不过这里简易的就行了。

网友C:
需要自己弄个光电隔离驱动,外加隔离输出的 1x 伏驱动电源。

IR这种IC 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稍稍详细点吗?我这方面比较小白了。

不完全算 驱动那种自举。
可以改用半桥驱动芯片,低侧驱动改成 10Vpp 脉冲源,高侧电路略作变动,就可以驱动高侧 MOSFET。原理与图片一样。

网友B(点评):
图片少了一个电容。 10Vpp 脉冲两侧都要隔直电容

网友H:
用这个芯片,外置一个隔离DCDC提供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了个仿真,输入IN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如下: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J:
100%开启,前面直接用一个隔离的DCDC直接连接G-S不就可以了?还要驱动芯片干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00%开启,前面直接用一个隔离的DCDC直接连接G-S不就可以了?还要驱动芯片干啥? ...

他还有不是100%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00%开启,前面直接用一个隔离的DCDC直接连接G-S不就可以了?还要驱动芯片干啥? ...

如果始终是100%那就是始终连接的就不需要开关了直接连起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