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从机LIN总线如何判定总线是否是空闲状态?

楼主(2019-10-30):
①从机LIN总线如何判定总线是否是空闲状态?
②怎么让空闲5S后总线进入休眠状态,休眠后怎么去唤醒?
用的是PIC16单片机+MCP2021A收发器,已经能正常通信了

网友:
发重复了吗

网友:
是不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已经被封装好了,或者有寄存器读取。

楼主:
是的,网络卡了,发重复了

网友A:
这相关的库函数没提供一个判断忙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个系列的

PIC16F1716

网友:
看看MCC配置的话,会不会提供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