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FAQ】BQ76930:电池平衡问题

楼主(2019-10-30):
Q: 电池平衡配置中的值是:
电池平衡阈值:3500mV
电池平衡窗口:200mV
电池平衡最小值:10mV
电池平衡间隔:4s
平衡配置中的CB位也已设置。
我的问题是操作状态B中的CB位从未设置(或仅在短时间内)
这是我认为应该设置CB的图片bqStudio。为什么未设置CB?
A: 如要理解这个问题,平衡阈值的gg文件和日志将很有帮助。用户注意到,gg文件有时必须重命名才能发布。

楼主:
Q: 这里有gg文件,还有一些日志文件。CelBal.zip
(我为电池充电了3次,以多次记录CB设置为零的时刻)
A: 日志显示它平衡了数个周期。在每个周期,它将选择电池来平衡和增加阈值。看来它不能长时间平衡,并会迅速将阈值增加到超出电池电压的范围,从而停止平衡。尝试使用更长的平衡间隔来获得更长平衡,并使用更少的平衡窗口步骤来做出更多决策。

楼主:
Q: 这解决了我的问题。现在平衡时间更长了。
值“电池平衡最小值”表示最高电压的电池与最低电压的电池之间允许的差值大小。
因此,我将电池放电后再次为电池充电。但是约20分钟后,电池的最大和最小电压之间的电压差大于10Mv。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是否有些误解,还是这取决于电池平衡电路?(我正在使用“最佳设计推荐”表中的带NMOS场效应管的电池平衡电路)
此处有日志CelBal_log3.log
顺便提一下:我将电池平衡最小值更改为50mV,并将电池平衡间隔更改为40s。
A: bq78350-R1不了解单个电池的容量。它看到电池之间的电压差,并可基于该电压做出反应。它会基于电压限值和阈值在一段时间内与电流保持平衡。
如果是由于70 mAh电量失衡导致55 mV的电池电压差,而您正在以50 mA进行平衡,则平均平衡电流将为0.7x50 = 35 mAh。消除失衡状态需要70mAh/35mA = 2小时的平衡时间。但是请记住:a)bq76930bq78350-R1平衡所有其他电池,因此平衡所有电池需要花费两倍的时间,b)超过阈值时平衡将停止,c)当电池处于限值范围内时,平衡将会停止,d)电池电压受充电电流的影响,e)充电电流停止时平衡将停止,f)电池的大小将决定是否需要平衡电流和时间。10 Ah电池比1 Ah电池需要更多的平衡电流或更多时间(电压的电量失衡会更大)
因此,可能需要花费数个放电/充电周期才能平衡失衡的电池组。基于系统的系统使用模型,平衡系统可更有效地跟上电池中的失衡源。平衡设置需要对每个单独的系统设计进行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