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2768hz的正弦波信号倍频11倍,幅度不变

楼主(2019-10-30):
要将32768hz晶振的正弦波信号频率提升11倍,但幅度不改变,提升后的信号还是正弦波,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A:
频率用PLL电路,幅度由检波出32KHZ的幅度信息去控制倍频信号的幅度,要用到AGC电路。(VCA或乖法器实现),这样有二个闭环糸统在运作,一个是相位闭环,产生11倍频信号,另一种幅度跟踪糸统,检出32768的幅度,另个检出倍频信号的幅度,二者比较,此误 差去控制VCA,控制倍频信号的幅度。只要深度反馈足够大,二者幅度基本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用PLL电路,幅度由检波出32KHZ的幅度信息与控制倍频的幅度用到AGC电路。 ...

谢谢回复,由于对频率要求较高,最好出来的频率精度能和32768晶振出来的一致,有没有PLL芯片推荐,我找了下,输入频率都是5Mhz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由于对频率要求较高,最好出来的频率精度能和32768晶振出来的一致,有没有PLL芯片推荐,我找了 ...

用Pll,频率精度绝对可以,4046,567都可以,才0.3M的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由于对频率要求较高,最好出来的频率精度能和32768晶振出来的一致,有没有PLL芯片推荐,我找了 ...

PLL一般都只限制上限,下限不限制.不过你得想办法做一个360K的LC起振电路.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泛音振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泛音振荡器。

泛音振荡器。这 11 倍的要求, 不知道能否做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泛音振荡器。这 11 倍的要求, 不知道能否做稳定

我见过最大泛音是9倍,不知道11倍能不能做出来,看楼主水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三极管做11倍頻的的调湝放大器,以取得11倍频,您要幅度不变就复杂,我就不多说。 ...

32768,限幅,高次调谐。11倍很难了,关键还是奇数,没法分解成2数相乘,串联提升都不成。
所以直接做估计很困难。
这个频率,CD4046锁相环应该可以很好的适应要求了,再加上幅度控制、谐振滤波。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年轻时第一个担任研发的工作,是三个月內必須把某315MHz发射机,需得外国安规认证,才能销售,于是应徵员 ...

除11好办,一个最便宜的单片机而已,直接外脉冲计数就成了。程序随便写,除什么都可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