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输出电压很低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叫射极跟随器,2脚跟随1脚电压,但会差一个PN结的压降,大约0.7V。
可能你的3.3V稍微低一些,于是始终测得2.5V。

楼主:
我傻了,,,,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B:
这是共集电极 放大器嘛? 只有电流放大能力 没有电压放大能力。PN结消耗了0.7左右的电压

网友C:
可以考虑用 PNP 的集电极输出来提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