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 keil debug模式死机

楼主(2019-10-30):
AC7811 开发板 keil开发环境  进入DEBUG模式后 打算退出 keil出现死机 工程无法关闭以及退出debug模式。经过测试其他单片机工程debug模式依然能正常开启和关闭,排除kei软件问题。

解决方案:
keil的错误: Error: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的2019.6.22最新解决方法
https://blog.csdn.net/ymw6240/article/details/93297391

网友A:
楼主用的JLINK吧,我在我的贴子中建议用STLINK

网友B:
问题必现吗,是不是CLK默认设得比较大,debug不稳定导致的?
我用JLINK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必现吗,是不是CLK默认设得比较大,debug不稳定导致的?
我用JLINK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

使用 jlink V8  问题必现  CLK选择500Khz也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 jlink V8  问题必现  CLK选择500Khz也出现

据说V8的仿真器各种问题,我用V9的从来没出现过debug死机的情况

网友D(2019-12-21):
据说这是keil5部分版本的bug,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想升级版本,也可以在退出debug模式之前去掉所有断点,就不会出现这个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