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IR4227驱动IC发热厉害

楼主:
    使用的是英飞凌的IR4227 驱动IC,用面包板搭一个简单的测试电路,Vs电源直接输入,输出OUTA并一个电容,输入A是700ns的脉冲。输入一直低电平,一段时间后,断电发现IC坏了,很烫。一给IC供电,可调电源的电流指示都到了0.6A,挺大的。
坏了的IC的波形:

黄色IC坏了输出波形

黄色IC坏了输出波形

网友A(点评):
我这边有驱动MOS的参考电路,你要不要?

网友B(2019-11-02):
面包板?估计搭的电路没有处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板?估计搭的电路没有处处理好

有可能,我有搭成功的。只是不知道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贴上来,看不明白你的意思。OUTA的电容多大,去掉的情況为何。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OUTA我就用一个104,去掉没测,估计也一样,就是上升时间快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OUTA我就用一个104,去掉没测,估计也一样,就是上升时间快点? ...

1.5A的驱动芯片,你负载电容有104?算过边沿转换的功率没?
Q=CU=100000nF*15V=1.5uC。
W=Q*U*F 这还是一半的,充放电来回2次,假设你驱动频率是50KHz  则W=1.5u*15*100K=2.25W。这已经是不计算效率纯粹通过电容来回消耗的功率。而且只是1路,2路的话嘿嘿............
这种DIP8或者SOIC封装哪个吃得消?不挂才怪。

网友E(2019-12-10):
为啥输出要接电容呢?应该是电容损耗太大导致芯片发热的

网友F(2020-03-05):
引用 网友D:
1.5A的驱动芯片,你负载电容有104?算过边沿转换的功率没?
Q=CU=100000nF*15V=1.5uC。
W=Q*U*F 这还是一 ...

A=700ns的脉冲,估计上MHz了;

不知道lz为何并这个C=104,直接Rg+开关管,不会有这么大的Ciss的。

网友G:
6楼分析得很好,  还得看看楼主采用的信号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