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输入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9-10-30):
输入是24v电池供电,在18~32v范围波动。现在需要整成24V 精度在>1%电压输出共地,电流在300MA左右。上次在21IC 求助推荐用SEPIC方式,也仔细查看了关于SEPIC资料,有点难而且耦合电感也不是很明白,现在想求助有无其他方式?谢谢

楼主:
等待大家建议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B:
先降到12V,就升到24V不是可以了吗,即然SEIP型的开关电源没把握的话,这样的IC一大把。PC电源有一个PFC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C:
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升降压方案最好了,降压再升压的话效率太低了

网友D:
有升降压开关电源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降到12V,就升到24V不是可以了吗,即然SEIP型的开关电源没把握的话,这样的IC一大把。PC电源有一个PFC ...

谢谢,也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升降压开关电源芯片的

寻寻觅觅还没有确定下来,推荐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升降压方案最好了,降压再升压的话效率太低了

一直有个疑问,输入为18~32v波动电压,如果先升压到24V,这样对24V以下可升到了24V ,对24以上电压是不是就没有作用输出还是24V电压?还是当大于24V输入电压是不是升压模块就坏呢?还是这时输出就时输入电压呢?

网友C:
对于升压电路的不同,输入大于输出时,有可能损坏,也有可能异常升高,

网友E:
给个思路,升压电路采取并联模式,小于24V启动,大于24V停止,控制信号取自稳压电路。

@debug_shen :按照这个思路搭建的分立件电路,要多器件,电路复杂些,但是总电流在电压高时,可以大幅减少。精度;18V~35V输入,输出24V,误差1%左右。
输出会不会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思路,升压电路采取并联模式,小于24V启动,大于24V停止,控制信号取自稳压电路。 ...

老师,讲具体点。不是很明白

@captzs :老师谢谢! 1751445591@qq.com
你给个邮箱,我将电路发过去,别便宜K5。

楼主:
两位老师,21IC 是很好的学习平台。还有问题怎么知道升压或降压电路能输出多大电流?比如 输入是24V 5A  降压到12V 话是不是能输出(24*5)/12=10A 的电流?

只要是开关电源,主要以能量守恒为原则,再加一点效率损失。
@captzs :谢谢
电路已经发到你邮箱,我是按照首楼要求的输出24V/300mA设计。 我是模电的门外汉,别叫我老师,21IC的师辈名声不好,多是自封的。

网友F:
1.输入是18-32v,电流呢?
2.要求输出是24V;
3.这个是个boost升压,DC/DC。
4.功率满足Pin>Pout,即可。

网友G:
用二级DC-DC开关变换电路。输入18V~32V,先Buck降压稳压到15V;再Boost升压到24V:

你这电路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级DC-DC开关变换电路。输入18V~32V,先Buck降压稳压到15V;再Boost升压到24V:

太感谢了!老师 ,这个图能看出最大输出电流吗?Vin是24V蓄电池, 输入电流看电池的A/h 吧,瞬时应该是无限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老师 ,这个图能看出最大输出电流吗?Vin是24V蓄电池, 输入电流看电池的A/h 吧,瞬时应该是无 ...

1.  这个 电路图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取决于MC34063(最大电流1.5A)、电感L1,L2能通过电流、二极管D1,D2功率、三极管Q2的功率等因素。

2. 瞬时不是无限大。最大电流不超过1.5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二级DC-DC开关变换电路。输入18V~32V,先Buck降压稳压到15V;再Boost升压到24V:

赞一个,这个电路不错,成本不高,效率不低

网友I:
你这个电流不大,建议用ADI的电源芯片+EE10做个隔离的电源,效果杠杠的,总成本5元以下

隔离电源一级DC-DC就够了,在楼主先前相同帖子出现过隔离电源电路。隔离电源需要高频变压器,楼主不希望用变压器,所以才有相同问题第二帖。

网友J:
首选sepic,flyback拓扑,
次选boost+buck,前级boost到24V(如果后级buck不能100%duty,可以略高于24V),后级buck到24V,
再次选buck+boost,
最后选预boost+buck,原理同boost+buck,不同的是预boost和buck用同一颗芯片驱动,缺点是buck控制器和mos耐压要大于24+32V(如果低压此类情况应用此方案则是最优选择)

帮板凳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给个思路,升压电路采取并联模式,小于24V启动,大于24V停止,控制信号取自稳压电路。 ...

有人怀疑,就发个电路出来看看吧
我也顺便学习一下

你先叫自称懂的K5发一个电路出来让大家看看先。我给楼主的电路不会跑掉,如果你承诺当公证人,我可以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L:
看看这个反向输出行不行,电路简单就是效率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级DC-DC开关变换电路。输入18V~32V,先Buck降压稳压到15V;再Boost升压到24V:

Xmar 你好! 仔细研究了你的电路。有疑问咨询下
1、buck 和boost 电路多没有使用电流检测功能,没有RES电阻,为什么?
2、BUCK 电路 Timing Capacitor C4是根据CT = 4.0 * 10-5(ton) 公式计算?如是 ton 是不是这样算 根据公式Vout = Vin(%ton),Vout=15V   假如Vin=24V  这样%ton=0.625,根据  Oscillator Frequency Up to 100 kH这样ton=6.25us   ----》CT=(4*10-5)*(6.25us)=250PF?
3、buck 电路电感L2值 :根据Lmin = ((Vin – Vsat – Vout)/Ipk(switch))ton;Vin=24v,Vsat=1V ,Vout=15v ,Ipk=1.5A,ton=6.25us.----->L2=33.33uH?

网友G:
引用 楼主:
Xmar 你好! 仔细研究了你的电路。有疑问咨询下
1、buck 和boost 电路多没有使用电流检测功能,没有RES电 ...

1. 为了简化整个电源电路取消过流保护功能。如果需要加上过流保护电阻完全可以。

2. 3. C4、L2的参数设计参考MC34063的Datasheet。

网友E:
   请问懂者,升压斩波电路是不是与电源并联?

网友J:
连两级34063,而且是buck+boost的结构都能容忍,
那还不如一级buck-boost玩一下

没有之一,最佳方案................... 这个单级buck-boost拓扑不仅经济,而且双管工作在串联状态,哪怕器件稍微不良,也不会发生其他不可预见问题,稳定性和安全性可以保证,只要PNP开关管选得正确,线路效率也不会太低。

网友E:
   21就有K5这个狗屁不通的,还没有讨论,就人身攻击,把讨论氛围给搅了。把对的说成错的,混乱大家的思路。实际上他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
我给楼主的电路就基于30楼电路,在RC之后接稳压电路,当输出大于24V,就控制V不工作,电源经L直接加到稳压电路;当输出小于24V,V工作升压加到RC积分再加到稳压电路。但是电路显得复杂些,这两天改成2.0版,更完善。就算我愿意贴出,虽然电路简单,稳压部分不点破,不懂的还是不懂。

网友M:
电池应用,傻瓜型。

网友M:
引用 网友E:
21就有K5这个狗屁不通的,还没有讨论,就人身攻击,把讨论氛围给搅了。把对的说成错的,混乱大家的思路 ...

你的方法是带en输入的boost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不劳动別人了,楼主直接去用LM3478丶3488中的SEPIC,线路简单,手冊里有设计公式。
那位c员,还是不放弃 ...

那货的思路如果是boost+buck,就没有错,而且比buck+boost优,至少效率上要高
低压boost到24V,高压boost会自然关闭,直通到后级buck
等他V2.0版本

我只看到您和xmar真正贴出电路学术讨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连两级34063,而且是buck+boost的结构都能容忍,
那还不如一级buck-boost玩一下

的确,这个电路很好。仿真输出电压稳定;电路成本低、电路简单、输出电流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老是千方百计去误导别人,我可是好心劝导您不要这样。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在阻止,难道希望我去号召更多人去阻 ...

你举出一个事实了吗?没有,我教你去举报,也没有。
我是截了不少图,揭露你这个骗子的面目。以前不算,最近的:
1,误导新手三极管的输出电阻是Vc/Ic,人家指出错误。还**老天爷教的。
2,自己说跨阻电路不学,别人分析无价值。自己都说不懂,却列出123·····,却是错的。
3,滤波幅频曲线,误导新手说是受输出波形的影响。
4,人家问555比较电压为什么是电源的一般,却说因为它叫555.
```````

网友E:
这些电路是仿真游戏的副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不是吃这碗饭的,分享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启发。但是K5获得后(这个我已经截过图),反过来无端攻击,又举不出事实。他说对我的电路不感兴趣,那么怎么知道的仿真555芯片的模式不准呢?为什么埋怨我贴出的图字太小呢?所以我现在电路不贴出,请大家原谅。

网友O:
楼主可以考虑ADI公司的LT8580,电路简单,值得依赖。注意输入电压低到15V时,输出电流195mA,高于24V时为300mA。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reference-designs/circuit-collections/lt8580-550khz-sepic-converter-generates-24v-from-15v-to-30v-input.html#cc-over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两级34063,而且是buck+boost的结构都能容忍,
那还不如一级buck-boost玩一下

你好!前几天忙没有看21ic。非常感觉提出建议,是很不错,简洁。能说下电路是怎么工作流程吗?感觉很深奥?

网友G:
用下面电路更简单。

输入18V ~ 32V,输出24V, SEPIC电源。特点:成本低、电路简单,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纹波较低、效率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下面电路更简单。

有独特性!我对芯片不懂,我想知道,稳压功能是不是芯片内部实现?

是的,就是通过R1、R2电压取样反馈构成闭环,芯片内部控制,实现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下面电路更简单。

你好,这是SEPIC 电路,不懂二个电感是不是有方向的变压器,资料上画的是带点电感?

可以用1:1的耦合电感,纹波更小。用2个分离电感也行,纹波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两级34063,而且是buck+boost的结构都能容忍,
那还不如一级buck-boost玩一下

我怎么看这图是BOOST 型?Q1在图中起到什么作用?了解的大侠能说说吗?想用该电路觉的该电路很好可是不了解,怕有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这个电路很好。仿真输出电压稳定;电路成本低、电路简单、输出电流大。

老师非常感谢!我怎么只看出该电路是BOOST 型?Q1有什么作用?怎样降压以及单输入时24V时怎么工作?D1是起什么作用?当输入大于输出时D2截至了?

网友E:
我用分立件仿真,双L电路可以工作,利用率如何,还不知道。

网友E:
斩波电感升压在网上抄来抄去,都不见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解决:1,输出的PWM波是L的反电动势,幅度比电源高几倍,如何将高度转换为宽度后接入积分电路?2,当某些原因造成斩波管导通后不截止,用什么措施纠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看这图是BOOST 型?Q1在图中起到什么作用?了解的大侠能说说吗?想用该电路觉的该电路很好可是不了 ...

你可以按33L的四开关升降压电路来理解,
高于24V,Q1,D1,L构成buck;低于24V,Q2,D2,L构成boost,自然切换。
或者,你理解为就是一个匝比为1:1的flyback。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SEPIC 电路,不懂二个电感是不是有方向的变压器,资料上画的是带点电感? ...

相对于我那个电路,我建议你用这个sepic拓扑
效率更高,对你来说也更简单一点,
两个电感可以是独立的非耦合电感,耦合电感反而不是真正的sepic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按33L的四开关升降压电路来理解,
高于24V,Q1,D1,L构成buck;低于24V,Q2,D2,L构成boost,自 ...

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按33L的四开关升降压电路来理解,
高于24V,Q1,D1,L构成buck;低于24V,Q2,D2,L构成boost,自 ...

谢谢! 就这电路分析1.输入是32V电压,该电路作为BUCK降压 电路使用,Q1,D1,L,D2,Co ,RL 构成环路。Q1导通(需要Q2导通)这样电流直接经过Q2,负载没有电流,Q1 ,L ,Q2 构成回流电路。这跟BUCK电路不一直?当Q1截至(Q2也截至),只有电感L给负载供电,D1,L,D2,RL 构成环路,同时给Co充电?这样BUCK电路只有在Q1截至时负载才有电流?这理解不通。
2.输入18V时,电路作为BOOST型使用,Q1 L Q2 D2 Co RL 构成环路。这时是不是Q1要一直导通,可是Q2的截至引起Q1截至,更BOOST电路原理不一直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Q1,Q2同开同关,Vin*Ton = Vo*Toff,按1:1的flyback更容易理解。所谓的buck,boost是指Toff时间的表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非常感谢!我怎么只看出该电路是BOOST 型?Q1有什么作用?怎样降压以及单输入时24V时怎么工作?D1是 ...

电路不是BOOST 型,而是Buck-Boost型。如图:

Q1的作用就是上图开关S1。

S1,D1,L构成降压;L,S2,D2构成升压24V。

D1、D2分别是降压、升压电路的续流二极管。更详细内容参见百度搜索Buck-Boost。

网友E:
@debug_shen
附件是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是BOOST 型,而是Buck-Boost型。如图:

非常感谢,详细讲解!图中D是%Ton ,图中S1 和S2同时开关?如果同时开关,一上电S1和S2闭合,就不会给C0充电了,只给L充电,VO 一直是0 反馈永远是0 这样S1和S2就一直闭合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没错,S1 和S2同时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是BOOST 型,而是Buck-Boost型。如图:

   我不知道芯片能不能象我附件的分立件电路示意图那样样工作?

@xmar :输出电压的上升必须靠升压电路工作,没有升压的工作总是低于输入电压,就没有信号控制S1S2断开。
@xmar :58楼的图就是这样产生的,稳压控制信号取自Vo端,对S1是硬控制,对"S2"是软控制方式,即调整L的充放电时间。我不懂芯片的功能可不可这样?所以我才问你稳压是不是芯片内部完成。
增加二极管D后,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L被跳过,无法升压。

网友P:
引用 楼主:
老师非常感谢!我怎么只看出该电路是BOOST 型?Q1有什么作用?怎样降压以及单输入时24V时怎么工作?D1是 ...

线路原理和双管正激非常类似,差异就是双管正激的2个续流二极管,都是挂在GND和输入干线上的,这里另一个二极管就变成输出整流管了。
2个管子是串联工作的,同时导通,给L加压,电流增加,2管子同时截止,则电感必须续流,续流由电感到整流管-负载电容-GND--另一个二极管、电流减小。同时电感的自感应产生的电压在CCM条件符合则输入/输出电压=导通时间/截止时间比。所以它可以输出正电压同时可以实现升降压。

楼主:
现在,最终电路是这样,大家帮我指点下有无问题?随便也帮看下产生2.5V电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按33L的四开关升降压电路来理解,
高于24V,Q1,D1,L构成buck;低于24V,Q2,D2,L构成boost,自 ...

谢谢! 就这电路分析1.输入是32V电压,该电路作为BUCK降压 电路使用,Q1,D1,L,D2,Co ,RL 构成环路。Q1导通(需要Q2导通)这样电流直接经过Q2,负载没有电流,Q1 ,L ,Q2 构成回流电路。这跟BUCK电路不一直?当Q1截至(Q2也截至),只有电感L给负载供电,D1,L,D2,RL 构成环路,同时给Co充电?这样BUCK电路只有在Q1截至时负载才有电流?这理解不通。
2.输入18V时,电路作为BOOST型使用,Q1 L Q2 D2 Co RL 构成环路。这时是不是Q1要一直导通,可是Q2的截至引起Q1截至,更BOOST电路原理不一直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是BOOST 型,而是Buck-Boost型。如图:

非常感谢,详细讲解!图中D是%Ton ,图中S1 和S2同时开关?如果同时开关,一上电S1和S2闭合,就不会给C0充电了,只给L充电,VO 一直是0 反馈永远是0 这样S1和S2就一直闭合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G(点评):
没错,S1 和S2同时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是BOOST 型,而是Buck-Boost型。如图:

   我不知道芯片能不能象我附件的分立件电路示意图那样样工作?

网友G(点评):
增加二极管D后,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L被跳过,无法升压。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G: 58楼的图就是这样产生的,稳压控制信号取自Vo端,对S1是硬控制,对"S2"是软控制方式,即调整L的充放电时间。我不懂芯片的功能可不可这样?所以我才问你稳压是不是芯片内部完成。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G: 输出电压的上升必须靠升压电路工作,没有升压的工作总是低于输入电压,就没有信号控制S1S2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