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c1110编译环境问题

楼主(2019-10-30):
官方的例程下载后编译出问题,原来例程选的芯片是cc1110,我现在这个iar没有这个驱动,只有cc1110f32。选择这个芯片驱动后其他默认不变,编译有问题。修改xdata为pdata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了,不知道有啥影响

网友A:
占个一楼,论坛上的大大们,来帮萌新解答问题鸭~~~

网友B:
1、这个ic有三个型号CC1110F8\CC1110F16\CC1110F32,最好选择你自己使用的那个型号,不然烧写的时候flash可能会溢出。
我电脑上安装的iar10.20,这三个型号都有。
2、从例程的手册看,例程使用的iar版本是7.30A。有时间的话楼主也可以用这个版本试一下。
按照手册里说的,在7.30A这个版本和之后的版本,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ic有三个型号CC1110F8\CC1110F16\CC1110F32,最好选择你自己使用的那个型号,不然烧写的时候flash可 ...

我这个版本也是这三个型号,现在编译通不过我就修改了xata为pdata,不知道我圈出来的那几处是怎么设置的,以及我现在这样设置对程序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ic有三个型号CC1110F8\CC1110F16\CC1110F32,最好选择你自己使用的那个型号,不然烧写的时候flash可 ...

原件

CC1110_CC2510 Basic Software Examples.zip

网友B:
我打开默认就是cc1110F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开默认就是cc1110F32

里面有cc2510和cc1110两个项目,你打开的应该是2510的吧

还真是

网友B:
打开了那个template工程,里面是cc1110F32

编译一下能通过?
郁闷了,我这版本有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打开了那个template工程,里面是cc1110F32

通不过,会提示缺少一个.xcl文件。需要重新配置工程或新建工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