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75,DC24V 转 DC12V,调试时,出现啸叫声 ?

楼主(2019-10-30):
如附图一
为使用TI WEBENCH 生成的LM2575 DC24V 转 DC12V的原理图,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DC22V-DC26V ;
输出电压:DC12V ;
输出连续最大电流:1.0 A 。

附图二,为PCB的正反面图 ;
附图三,为实物的正反面图 及 功率电阻 ;

调试时,测试情况如下:
输入电压:DC24.05V ;
输出电压:DC12.06V ;
负载电阻:17.5Ω(对应的负载电流约为0.69A)。

此时,出现了明显的啸叫声,不是很刺耳,但很明显。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 啸叫声呢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先确定噪音是具体那个原件产生的?

楼主:
没人理,大神去哪里了

网友A:
正常现象吧。。。
想不叫,换电感,陶瓷电容,改变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吧。。。
想不叫,换电感,陶瓷电容,改变布线。。。

谢谢!

您的意思是 把 电解电容换成 陶瓷电容 ?

可是,好像没有100uF这种规格的陶瓷电容吧

网友A:
陶瓷电容换好的(不叫的),或换成电解,或干脆不要。

网友A:
PCB上会叫的东西,电感算一个,陶瓷电容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会叫的东西,电感算一个,陶瓷电容算一个。

学习了,谢谢大神!

网友B:
你这个走线,属于走通即可的水平,开关电源大电流线还是有讲究的。
还有,电感电流足够吗?电解电容是高频开关电源的电容吗?

网友C:
由于FB是直接到输出的,所以,这里肯定谈不上因为反馈环路补偿参数造成啸叫。
那么这里最大可能有几个:
走线不合理,这种开关电源,你输出输入线可以稍微长点,但是GND部分非常讲究,从输入电解--输出电解,中间芯片、续流二极管接入点都非常讲究,顺序错误或者阻抗太高,都可以造成奇怪的现象包括啸叫。
这种线路,固定了内部反馈补偿,则输出部分的电容就非常讲究,比如容量、类型,很可能你220uf固态会叫,而换个1000uf高频电解,就正常了,又或者你220uf的固态不叫,而换成470uf固态就正常了,当然也可能换小就正常了。
再一个就是电感不良,这个比较少见,但也会有遇到。

网友D:
看一下波型是否正常? 一般來說可能波型有振盪, 調一下反馈环路元件

LM2575-12,没有可以调的反馈环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走线,属于走通即可的水平,开关电源大电流线还是有讲究的。
还有,电感电流足够吗?电解电容是高频 ...

谢谢!

电感电流是够的,如下图所示,为电感的参数;

电解电容用的是普通的。
请问,开关电源用的 电解电容 有啥 特殊要求吗 ?

网友E:
负载轻时叫声会小吗?用体积大电流再大些的电感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CB上会叫的东西,电感算一个,陶瓷电容算一个。

之前也遇到过吱吱更更的,简直无解,我那个是应该是因为频率

网友G:
排查电感和电容,再看看是不是输出的后级负载出现了问题导致DC输出端电压不稳

网友H:
会叫的电感主要是电感的磁电转换过程中会引起线圈的震动通过空气转入耳朵里,开关频率、负载电流太小变化都直接关联,用一体化的电感或调整一下电流大小,可让磁路变化也就电感上的磁电转换压缩空气的变化避开人耳听的到的声谱5~20KHZ就行。
不行的话直接上高频率的降压电路如500~1MHZ开关频率的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叫的电感主要是电感的磁电转换过程中会引起线圈的震动通过空气转入耳朵里,开关频率、负载电流太小变化都 ...

谢谢!

输入4.75V-36V,输出5V,那就是 有升有降的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输入4.75V-36V,输出5V,那就是 有升有降的电路了

你想多了。
它是降压的,输入4.75的时候不能输出5V的。

网友I:
用示波器测试下pwm信号吧,也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