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二重指针

楼主(2019-10-30):
1、二重指针与普通一重指针的区别

(1)从本质上来讲,二重指针与普通一重指针的本质都是指针变量,指针变量的本质就是变量。

(2)一重指针变量和二重指针变量都占4字节内存空间。

2、二重指针的本质

(1)二重指针本上也是指针变量,和普通指针的差别就是它指向的变量类型必须是一个一重指针。二重指针其实也是一种

数据类型,编译器在编译时会根据二重指针的数据类型来做静态类型检查,一旦发现运算时数据类型不匹配就会报错。

(2)C语言中如果没有二重指针行不行?其实是可以的。一重指针完全可以做二重指针的事情,之所以要发明二重指针(

函数指针、数组指针),就是为了让编译器了解这个指针被定义时定义他的程序员希望这个指针被用来指什么东西(定义

指针时用数据类型来标记,譬如int *p,就表示p指向int型数据),编译器知道指针类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做静态类型检查。

编译器的这种静态类型检查可以辅助程序员发现一些隐含性的编程错误,这是C语言给程序员提供的一种编译时的查错机制。

(3)为什么C语言需要发明二重指针?原因和发明函数指针、数组指针、结构体指针等是一样的。

例1:int main(void)

{

  char a;

  char **p1;  //二重指针

  char *p2;   //一重指针

  p2 = &a;    //类型匹配,不会报错

  p1 = &a;    //不匹配,会报错。p1是char **类型,&a是char *类型。

     //char **类型就是指针指向的变量是char *类型。

     //char *类型就是指针指向的变量是char 类型。

  p1 = &p2;   //不会报错。因为p2是char *类型,再取地址的话就是char **类型,和p1兼容。

}

例2:int main(void)

{

  int *p1[5];

  int *p2;

  int **p3;

  p2 = p1;    //会报错

  p3 = p1;    //p1是指针数组名,本质上就是数组名,数组名做右值表示数组首元素首地址。数组的元素就

              //是int *类型变量的地址,所以p1就是一个int类型变量的指针的指针。所以他就是一个二重

     //指针int **;

}

3、二重指针的用法

(1)二重指针指向一重指针的地址

(2)二重指针指向指针数组

4、二重指针与数组指针

(1)二重指针、数组指针、结构体指针、一重指针、普通变量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变量。

(2)所有指针变量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4字节,都是用来指向别的东西的,不同类型的指针变量只是可以指向变量

类型不同。

(3)二重指针就是:指针数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