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电容在电路中的27种经典应用

楼主(2019-10-30):
  1. 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压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通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它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滤波电容

楼主:
 2. 退耦电容: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楼主:
3. 旁路电容: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楼主:
4. 耦合电容: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为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于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楼主:
5. 调谐电容: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楼主:
6. 衬垫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

楼主:
7. 补偿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楼主:
8. 中和电容: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楼主:
9. 稳频电容: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楼主:
10. 定时电容: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楼主:
11. 加速电容: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楼主:
13. 克拉波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楼主:
14. 锡拉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楼主:
15.稳幅电容: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楼主:
16. 预加重电容: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楼主:
17. 去加重电容:为了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RC在网络中的电容。

楼主:
18. 移相电容: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楼主:
19. 反馈电容: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楼主:
20. 降压限流电容:串联在交流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楼主:
21. 逆程电容: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伏以上。

楼主:
22. S校正电容: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象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楼主:
23. 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楼主:
24. 消亮点电容: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象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楼主:
25. 软启动电容: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楼主:
26. 启动电容: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楼主:
27. 运转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19-12-08):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C(2020-01-21):
电容在电路中的27种经典应用,十分实用。

网友D:
问题太多,一本书了都够。

网友E:
滤波、耦合、旁路、分频等

网友F:
电容具有充放电特点

网友G:
在电路中作用可大了

网友H:
电容是有很多的,并且种类也有很多

网友I:
常采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控制电路中的滤波元件

网友J:
在电路中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网友K:
电容的主要应用之一是"隔直通交"

网友L:
电容器是实现电源的宽范围电压和电流组合的最关键的无源元件之一

网友M:
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

网友F:
“通高频阻低频”是它的特性。

网友D:
电容,就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E:
在电路中更有效地选择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容

网友J:
类似电阻,电感,电容,电压源,电流源之类的

网友I:
电子制作中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电容器

网友K:
电阻的两端并联一个电容,为了减小对高频信号的阻抗

网友H:
电容和电阻可以组成RC充放电电路

网友L:
电介质技术在电容器的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友M:
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

网友G:
一般可作滤波、耦合、和自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