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C7811开发板试用活动】用ISPTools救开发板一命

楼主(2019-10-30):
      话说我也许程序碰到了C管脚,就是把C全都致到输出功能了,我是说也许,我的开发板突然SWD不了了。
     就是我画红线的芯片找不到了。
     矮啊!!!!我试了一遍又一遍,泥马还是不行。
     我拿出焊铁,把芯片溜了一遍,还是找不到芯片
     于是我想起了ISP那个软件
      [工具]ISPTool
     我看了说明,只是把BOOT接到VCC就进入了ISP模式。
     我照做了,可是我无论接到UART2的RX还是UART1的RX,都提示出错,就是说“接收信息超时”。
     我又**眼了,提示出错我也不管先下程序,再删空FLASH,反正没有一次提示成功的。
     加电下不加电下各种姿势都用了还是不管用。

      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想再用STLINK连一下也许管用呢???
      于是我打开了点灯的程序。我产生了HEX文件,然后,找芯片。上帝终于帮助了这个苦命的人。芯片找到了。

    我马上下载,久违的绿灯又亮了。我接连了几次,每次都找到了芯片。

    到我发稿时,我又连了一次,芯片显示好好的。

网友A:
所以,是STLINK救了开发板一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STLINK救了开发板一命?

两大恩公,同时救命

网友B:
如果意外在程序中配置了仿真口,可以把boot跳到高电平,从ISP模式启动,这个时候就不会把仿真口配置掉了(上电默认为仿真功能脚),然后就可以通过仿真器连接烧录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意外在程序中配置了仿真口,可以把boot跳到高电平,从ISP模式启动,这个时候就不会把仿真口配置掉了( ...

我试过了,根本找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