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STM32的HAL库UART_Receive解决不同数据长度

楼主(2019-10-30):
在stm32f1xx_hal_uart.c文件下修改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ceives an amount of data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uart: Pointer to a UART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UART module.
  * @retval HAL status
  */
//---------------------------------------------------------------------------------
uint16_t flag,Rx_Size;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16_t* tmp;
  uint32_t tmp_state = 0;

  tmp_state = huart->State;
  if((tmp_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tmp_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if(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
      tmp = (uint16_t*) huart->pRxBuffPtr;
      if(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tmp = (uint16_t)(huart->Instance->DR & (uint16_t)0x01FF);
        huart->pRxBuffPtr += 2;
      }
      else
      {
        *tmp = (uint16_t)(huart->Instance->DR & (uint16_t)0x00FF);
        huart->pRxBuffPtr += 1;
      }
    }
    else
    {
      if(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huart->pRxBuffPtr++ = (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
                //--------------------------------STA-------------------------------------------------
                if(flag == 100)
                {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05)Rx_Size=1;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06)Rx_Size=0;
                        flag = 101;
                }
                else if(flag < 100) Rx_Size =0;

                if(huart->RxXferCount ==15)
                {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1A) flag += 10;
                    else Rx_Size =255;
                }
                if(huart->RxXferCount ==14)
                {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5A) flag += 20;
                    else Rx_Size =255;
                }
                if(huart->RxXferCount ==11)
                {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04) flag += 30;
                    else Rx_Size =255;
                }
                if(huart->RxXferCount ==9)
                {
                    if(((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FF))==0x00) flag += 40;
                    else Rx_Size =255;
                }
                //---------------------------------END------------------------------------------------
      }
      else
      {
        *huart->pRxBuffPtr++ = (uint8_t)(huart->Instance->DR & (uint8_t)0x007F);
      }
    }
    if(--huart->RxXferCount == Rx_Size || Rx_Size == 255)//-------------------------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RXNE);

      /* Check if a transmit process is ongoing or not */
      if(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_RX)
      {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else
      {
        /* Disable the U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PE);

        /* Disable the UART Error Interrupt: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ERR);

        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flag = 0;    ////////////////
            Rx_Size = 0; //////////////
            //---------------------------------------------------------------------------------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
      return HAL_OK;
    }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20-02-10):
两者通用?

网友C:
解决不同长度通讯数据问题,可以采用超时断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