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的复位功能

楼主(2019-10-30):
RS, CPU, ip, tc
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可以由如下事件发起,,这些复位事件标志可以由寄存器RSTRC读出.
 硬件复位
 上电复位(POR)
 复位脚(nRST)上有低电平
 看门狗定时溢出复位(WDT)
 低电压复位(LVR)
 欠压检测复位(BOD)
 软件复位
 MCU复位- SYSRESETREQ(AIRCR[2])
 CPU复位- CPU_RST(IPRSTC1[1])
 芯片复位- CHIP_RST(IPRSTC1[0])
注: MCU 复位和CPU复位之后,ISPCON.BS 的值不会从CONFIG0重新加载,保持不变

楼主:
所以我们可以在开机代码增加一个判断是什么复位的检测,这样可以考虑到由于复位而带来是实际问题。

网友A:
官方的例子里面有个sys的好像有介绍这个怎么用

网友B:
给个例子看看怎么做。

网友C:
 MCU复位- SYSRESETREQ(AIRCR[2])
 CPU复位- CPU_RST(IPRSTC1[1])
 芯片复位- CHIP_RST(IPRSTC1[0])
这三种无法理解。。。

网友D:
还别说,最后三种傻傻的分不清

网友E:
最后3种确实难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