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RSEG用法和汇编问号的涵义

楼主(2019-10-31):
RSEG是段选择指令,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就要了解段的意思。
段是程序代码或数据对象的存储单位。程序代码放到代码段,数据对象放到数据段。段分两种,一是绝对段,一是再定位段。绝对段在汇编语言中指定,在用L51联接的时候,地址不会改变。用于如访问一个固定存储器的i/o,或提供中断向量的入口地址。而再定位段的地址是浮动的。它的地址有L51对程序模块连接时决定,C51对源程序编译所产生的段都是再定位段,它都有段名和存储类型。绝对段没有段名。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还是不明白段是什么意思。别急,接着往下看。
例如,你写用C写了一个函数 void test_fun(void) { …} , 存在test.c中,用编译器编译以后. SRC FILE中看到:
   ?PR?test_fun?TEST SEGMENT CODE //(函数放到代码段中)
    写这个函数体的时候: RSEG ?PR?test_fun?TEST //选择已定位的代码段为当前段 test_fun:
     ……//代码
所以函数的表达模式是这样: ?PR?函数名?文件名
而函数名又分: 1:无参函数 ?PR?函数名?文件名
2:有参函数 ?PR?_函数名?文件名
3:再入函数 ?PR?_?函数名?文件名
又例如 你定义了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 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3; 在test.c文件中,编译器会为每个文件分0到多个全局数据段,相同类型的全局变量被存到同一段中。所以上面会编译成如下:
RSEG ? DT? TEST
. temp1: DS 1
. temp2: DS 1
;
RSEG ?XD? TEST
. temp3: DS 1
//下面是各个类型的数据全局段的表示
?CO? 文件名 //常数段
?XD? FILE_NAME //XDATA 数据段
?DT? FILE_NAME //DATA 数据段
?ID? FILE_NAME //IDATA…..
?BI? FILE_NAME // BIT …..
?BA? FILE_NAME //BDATA….
?PD? FILE_NAME //PDATA…..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段的意思了吧。也许你会问,这有什么作用哪?它就是用在当你需要用汇编语言写一部份程序的时候,把汇编写的函数放在这个问件中,改名xxx.a51,按上面的规则写。
编译就好。
既然知道了段的意思,现在我们回到SEG的用法上来。
A51中有两种段选择指令 : 再定位段选择指令 和 绝对段选择指令. 它们用来选择当前段是再定位段还是绝对段。使用不同的段选择指令,将使程序定位在不同的地址空间之内。
1: 再定位段的选择指令是: RSEG 段名
它用来选择一个在前面已经定义过的再定位段作为当前段。
用法就像我们上面的例子,先申明了一个函数段,后面写这个函数段。
2: 绝对段选择指令
C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绝对代码段
D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内部绝对数据段
X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外部绝对数据段
I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内部间接寻址绝对数据段
B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绝对位寻址段
它们的用法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我们写串口中断程序,起始地址是0x23.就这样写
CSEG AT 0X23
LJMP serialISR
RSEG ?PR?serialISR?TEST
. serialISR: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