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滑动离散傅里叶变换的推导

楼主(2019-10-31):
@HWM
关于滑动离散傅里叶变换,正在学习,现在是N=4的 slide傅里叶变换,看看有没有问题,公式如下:

网友A:
基本如此,下面给个一般。

网友A:
关于DFT,可以参考下帖:

几个常用的变换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1144-2-1.html

楼主:
就highgear的帖子提到递推傅里叶,搜了一下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