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

楼主(2019-10-31):
请问GD有支持24位ad采集的芯片吗

网友A:
听说很多都是16位,24位是虚标24位 实际也就是16位不跳字就不错啦~

网友B:
24位太假了,有国产的24位的ADC芯片,几毛一个,你看靠谱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位太假了,有国产的24位的ADC芯片,几毛一个,你看靠谱吗

有效位数在21位左右,,,,但是那个转化率太低了,,,几Hz,,,而且应用几乎都是称重什么的

网友D:
好像没有吧

网友E:
24位太难了,stm32不才12位吧,多半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