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da的带载能力

楼主(2019-10-31):
请问 一般一路da的带载能力有多大呢

网友A:
芯片手册上都有说,不知道每个是不是都一样。。我刚开始学习,前段时间有同学问老师过,老师说看相关的芯片手册。哈哈哈,这老师跟没说一样!

网友A:
所以,我也没学到底有多大。哈哈哈哈,当个耳旁风听了。

网友B:
你就不要想了,DA都不是带负载的。

网友B:
你可以用运放跟随器跟随一下,或者用三极管驱动。单片机不要直接驱动。

网友C:
很低的 不要指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