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7 Station模式 创建一个wifi热点

楼主(2019-10-31):
上次的分享,我们已经使用软件库扫描到附近的WiFi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零知ESP8266WiFi模块创建一个WiFi热点
一、概况
①Station模式,也叫站点模式;
②Soft-Access Point模式,也叫Soft-AP模式,可以理解为WiFi热点模式;
以上两种的集合模式,Station 兼Soft-Access Point,也是Mesh NetWork的实现基础;

二、下面我们也在我们的零知开源上创建一个连接到可接入点(wifi热点),并且打印station信息。
(1)打开零知开源开发工具

(2)电脑连接ESP8266WIFI模块

(3)烧写以下代码

/**
*
*    statin模式下,创建一个连接到可接入点(wifi热点),并且打印station信息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云上上云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9/06/01
*/
#include <ESP8266WiFi.h>

#define AP_SSID "**********" //这里改成你的wifi名字
#define AP_PSW  "**********" //这里改成你的wifi密码
//以下三个定义为调试定义
#define DebugBegin(baud_rate)    Serial.begin(baud_rate)
#define DebugPrintln(message)    Serial.println(message)
#define DebugPrint(message)    Serial.print(message)

void setup(){
  //设置串口波特率,以便打印信息
  DebugBegin(115200);
  //延时2s 为了演示效果
  delay(2000);
  DebugPrintln("Setup start");
  //启动STA模式,并连接到wifi网络
  WiFi.begin(AP_SSID, AP_PSW);
  //设置自动连接
  WiFi.setAutoConnect(true);
  //设置自动重连
  WiFi.setAutoReconnect(true);
  DebugPrint(String("Connecting to ")+AP_SSID);
  //判断网络状态是否连接上,没连接上就延时500ms,并且打出一个点,模拟连接过程
  //笔者扩展:加入网络一直都连不上 是否可以做个判断,由你们自己实现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delay(500);
    DebugPrint(".");
  }
  DebugPrintln("");

  DebugPrintln("rint Network Info:");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输出mac地址
     DebugPrintln(String("Connected, mac address: ")+WiFi.macAddress().c_str());

     //输出station IP地址,这里的IP地址由DHCP分配
     DebugPrintln(String("Connected, IP address: ")+WiFi.localIP().toString());

     //输出子网掩码地址
     DebugPrintln(String("Subnet mask: ")+WiFi.subnetMask().toString());

     //输出网关 IP地址
     DebugPrintln(String("Gataway IP: ")+WiFi.gatewayIP().toString());

     //输出hostname
     DebugPrintln(String("Default hostname: ")+WiFi.hostname());
     //设置新的hostname
      WiFi.hostname("Station_host_云上上云");
     DebugPrintln(String("New hostname: ")+WiFi.hostname());

     //输出SSID
     DebugPrintln(String("SSID: ")+WiFi.SSID());

     //输出psk
     DebugPrintln(String("psk: ")+WiFi.psk());

     //输出BSSID
     DebugPrintln(String("BSSID: ")+WiFi.BSSIDstr());

     //输出RSSI
     DebugPrintln(String("RSSI: ") + WiFi.RSSI() + " dBm");
  }

  DebugPrintln("Setup End");
}

void loop() {
}

(4)验证代码,上传程序,打开调试

三、当连接上WiFi后,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