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M3352捕获三个通道中ecap1与ecap2同时捕获模式均不可用

楼主(2019-10-31):
各位安:

使用AM335X芯片做ecap捕获,用到了全部三个ecap通道,ecap0用于时钟频率捕获,其中ecap1通道和ecap2通道用来捕获45HZ~55HZ方波,ecap1配置为APWM模式时,ecap2可以正常捕获到正确的周期,反之 ecap2设置为APWM模式时,ecap1也可以正常捕获到正确的周期。同时配置为ECAP_CAPTURE_MODE就都不能正常工作,求赐教。

代码如下:
int freq_init(void)
{
    void __iomem *p_REGS;

   /**************************配置时钟和设备地址映射****************************/
    p_REGS = ioremap(SOC_PWMSS1_REGS, SZ_8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PWMSS1_REGS);

        return -1;
    }
    g_SOC_PWMSS1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g_SOC_ECAP_1_REGS = g_SOC_PWMSS1_REGS + SOC_ECAP_REGS;
    g_aREGS[0] = g_SOC_ECAP_1_REGS;

    p_REGS = ioremap(SOC_PWMSS2_REGS, SZ_8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PWMSS2_REGS);
        iounmap((void __iomem *)g_SOC_CONTROL_REGS);
        iounmap((void __iomem *)g_SOC_PWMSS1_REGS);

        return -1;
    }
    g_SOC_PWMSS2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g_SOC_ECAP_2_REGS = g_SOC_PWMSS2_REGS + SOC_ECAP_REGS;
    g_aREGS[1] = g_SOC_ECAP_2_REGS;

    /* Enable Clock */
    ECAPClockEnable(g_SOC_PWMSS1_REGS);
    while(ECAPClockEnableStatusGet(g_SOC_PWMSS1_REGS) == 0);
    ECAPClockEnable(g_SOC_PWMSS2_REGS);
    while(ECAPClockEnableStatusGet(g_SOC_PWMSS2_REGS) == 0);

        /***************************配置两个ecap的硬件管脚*****************************/
        p_REGS = ioremap(SOC_CONTROL_REGS, SZ_8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CONTROL_REGS);

                return -1;
        }
        g_SOC_CONTROL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 eCAP1输入管脚 AM335X_ECAP1_IN I2C0_SCL C16 */
        HWREG(g_SOC_CONTROL_REGS + CONTROL_CONF_I2C0_SCL) =
                (CONTROL_CONF_PULLUPSEL |CONTROL_CONF_RXACTIVE
                | CONTROL_CONF_MUXMODE(3));

        /* eCAP2输入管脚 eCAP2_in_PWM2_out模式 MCASP0_AHCLKR C12        */
        HWREG(g_SOC_CONTROL_REGS + CONTROL_CONF_MCASP0_AHCLKR) =
                (CONTROL_CONF_PULLUPSEL |CONTROL_CONF_RXACTIVE
                | CONTROL_CONF_MUXMODE(4));

        /****************************配置两个ecap的寄存器******************************/
        /* 捕捉模式
        ** ECCTL2[9] CAP_APWM CAP/APWM operating mode select
    ** 0h = ECAP module operates in capture mode. This mode forces the
    **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a) Inhibits TSCTR resets via PRDEQ event.
    ** (b) Inhibits shadow loads on CAP1 and 2 registers. (c) Permits user
    ** to enable CAP1-4 register load. (d) ECAPn/APWMn pin operates as
    ** a capture input.
    ** 1h = ECAP module operates in APWM mode. This mode forces the
    **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a) Resets TSCTR on PRDEQ event (period
    ** boundary). (b) Permits shadow loading on CAP1 and 2 registers. (c)
    ** Disables loading of time-stamps into CAP1-4 registers. (d)
    ** ECAPn/APWMn pin operates as a APWM output.
        */
    ECAPOperatingModeSelect(g_SOC_ECAP_1_REGS, ECAP_CAPTURE_MODE);
    ECAPOperatingModeSelect(g_SOC_ECAP_2_REGS, ECAP_APWM_MODE);    /* 问题就在此处 ecap2设备APWM模式时 ecap1才能正常捕获,反之亦然 */

    /* 连续模式
        ** ECCTL2[0] CONT_ONESHT  0h = Operate in continuous mode
    */
    ECAPContinousModeConfig(g_SOC_ECAP_1_REGS);
    ECAPContinousModeConfig(g_SOC_ECAP_2_REGS);

        /* 清除中断
        ** ECCLR[0:7] EC**&0xFF Writing a 1 clears the Int flag condition
        */
    ECAPIntStatusClear(g_SOC_ECAP_1_REGS, 0xFF);
    ECAPIntStatusClear(g_SOC_ECAP_2_REGS, 0xFF);

    /* 这里的分频是指输入信号的分频,不是ECAP的时钟分频
    ** ECCTL1[9:13] PRESCALE 0h = Divide by 1 (i.e,. no prescale, by-pass the prescaler)
        */
    ECAPPrescaleConfig(g_SOC_ECAP_1_REGS, 0);
    ECAPPrescaleConfig(g_SOC_ECAP_2_REGS, 0);

    /* enables capture loading
    ** ECCTL1[8] CAPLDEN 1h = Enable CAP1-4 register loads at capture event time.
        */
    ECAPCaptureLoadingEnable(g_SOC_ECAP_1_REGS);
    ECAPCaptureLoadingEnable(g_SOC_ECAP_2_REGS);

    /* configures Capture Event polarity.上升沿捕捉 */
    ECAPCapeEvtPolarityConfig(g_SOC_ECAP_1_REGS,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ECAPCapeEvtPolarityConfig(g_SOC_ECAP_2_REGS,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EC_RISING_EDGE);

    /* enables reset of the counters upon Capture Events. */
    ECAPCaptureEvtCntrRstConfig(g_SOC_ECAP_1_REGS,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ECAPCaptureEvtCntrRstConfig(g_SOC_ECAP_2_REGS,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EC_DELTA_MODE);

        /* 0h = Stop after Capture Event 1 in one-shot mode. Wrap after
           Capture Event 1 in continuous mode
           0->0->0 CAP1 */
    //ECAPStopWrapConfig(g_SOC_ECAP_1_REGS, ECAP_CAPTURE_EVENT4_STOP);
    //ECAPStopWrapConfig(g_SOC_ECAP_2_REGS, ECAP_CAPTURE_EVENT1_STOP);

    /* 使能中断 */
    ECAPIntEnable(g_SOC_ECAP_1_REGS, ECAP_CEVT1_INT|ECAP_CEVT2_INT|ECAP_CEVT3_INT|ECAP_CEVT4_INT);
    ECAPIntEnable(g_SOC_ECAP_2_REGS, ECAP_CEVT1_INT|ECAP_CEVT2_INT|ECAP_CEVT3_INT|ECAP_CEVT4_INT);

    /* Disables the sync out ,sync in. TI定义的宏ECAP_SYNC_OUT_DISABLE有问题,改用EC_SYNC_OUT_DISABLE
    ** ECCTL2[5] SYNCI_EN  0h = Disable sync-in option
    ** ECCTL2[6:7] SYNCO_SEL  2h = Disable sync out signal
        */
    ECAPSyncInOutSelect(g_SOC_ECAP_1_REGS, ECAP_SYNC_IN_DISABLE, EC_SYNC_OUT_DISABLE);
    ECAPSyncInOutSelect(g_SOC_ECAP_2_REGS, ECAP_SYNC_IN_DISABLE, EC_SYNC_OUT_DISABLE);

    /* Set Counter
        ** RSCTR[0:31] 0 Active 32 bit counter register that is used as the capture time-base
        */
    ECAPCounterConfig(g_SOC_ECAP_1_REGS, 0);
    ECAPCounterConfig(g_SOC_ECAP_2_REGS, 0);

    /* 自由运行     ECCTL2[4] 1  TSCTRSTOP->TSCTR free-running 计数器停止位控制 计数器开始计数 */
    ECAPCounterControl(g_SOC_ECAP_1_REGS, ECAP_COUNTER_FREE_RUNNING);
    ECAPCounterControl(g_SOC_ECAP_2_REGS, ECAP_COUNTER_FREE_RUNNING);

    rt_request_irq(CFG_ECAP1INT, CFG_INT_LEVEL_ECAP, freq_isr0, "ecap1", 0);
    rt_request_irq(CFG_ECAP2INT, CFG_INT_LEVEL_ECAP, freq_isr1, "ecap2", 0);

    return 0;
}

void freq_isr(int index)
{
        unsigned int         status, count = 0;
        float         freq;

        /* 读取中断状态值 */
        status = ECAPIntStatus(g_aREGS[index], 0x3F);
        if(status & ECAP_CEVT1_INT)
        {
                count = ECAPTimeStampRead(g_aREGS[index], ECAP_CAPTURE_EVENT_1);
        }
        if(status & ECAP_CEVT2_INT)
        {
                count = ECAPTimeStampRead(g_aREGS[index], ECAP_CAPTURE_EVENT_2);
        }
        if(status & ECAP_CEVT3_INT)
        {
                count = ECAPTimeStampRead(g_aREGS[index], ECAP_CAPTURE_EVENT_3);
        }
        if(status & ECAP_CEVT4_INT)
        {
                count = ECAPTimeStampRead(g_aREGS[index], ECAP_CAPTURE_EVENT_4);
        }
        /* 清中断标志位 */
        ECAPIntStatusClear(g_aREGS[index], 0x3F);

        /* 换算成频率.不能除0 */
        if(count)
        {
                freq = (float)ECAP_CLK_FREQ/count;
        }
        else
        {
                freq = 0;
        }

        //将频率范围限定在45hz到55hz。
        if(freq>=44.0 && freq <= 56.0)
        {
                g_freqency[index] = freq;
        }
}

网友A:
是不是两个通道捕获逻辑冲突了?

楼主:
硬件问题,如上代码没问题

网友B:
就当做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