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器的电感量如何用万表测试?

楼主(2019-10-31):
功率电感器的电感量如何用万表进行测试?学会一种有效的方法很重要!

  趁着今天岑科电感厂商给大家介绍以下几点测量的方法步骤!

一、万表来测试功率电感的电感的小技巧:

  首先取一只调压器TA、被测电感器Lx和一只电位器RP,所示进行接线,便构成了一个电感量测试电路.调节电位器RP使得其阻值为31402,闭合开关S,调节调压器TA,使Up=10V,通过下式便可计算出被测电感器的电感量:Lx=RP/100nxUj/Up= 3140/100x3.14xU/10

  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Lx上的压降数值就是它的电感量数值。如果万用表测出UL单位为V (伏特),则电感量的单位就是H (亨利)。由于H单位很大,而一般功率电感器的电感量很小,为测试方便,一般宜选用数字万用表的mV挡。

  同时对电感量的测量也可采用估测的方法。一般用于高频的电感器,圈数较少,有的只有几圈,其电感量一般只有几微亨,用于低频的电感器,圈数较多,其电感量可达数千微亨;而用于中频段的电感器,电感量为几百微亨。电感厂商们熟悉了以上这些,对于用万用表所测得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功率电感器

二、万用表功率电感器的电感测量方法:

  测量电感:将万用表置于Rx1挡,红、黑表笔各接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 ,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功率电感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被测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被测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国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电感器是正常的。

  备注:如果需要测定准确的电感和电阻值,请用专用的电感测试仪器如:阻抗测试仪、LCR测试仪、数字电桥等

  将万用表置于Rx1挡,红、黑表笔各接电感器的任-弓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B被测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电感器是正常的。

网友A:
这种老式指针万用表,现在应该很少见了吧,有些维修老师傅可能会用,他们只需简单的判断通不通,电工应该不会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