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c语言编码规范

楼主(2019-10-31):
学习嵌入式的同学应该首先掌握嵌入式编码规范,这样才能更好的嵌入式系统。

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讲解一下嵌入式c编码规范。

注释风格、排版风格、头文件风格、变量定义、宏定义、函数

1 注释风格

1.1  注释的原则是有助于对程序的阅读和理解,注释不宜太多也不能太少。注释语言必须准确、易懂、简洁,没有歧义性。

1.2  程序文件头部代码应进行注释。注释必须列出:版权说明、版本号、生成日期、作者、内容、功能、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修改日志等。头文件的注释中还应有函数功能简要说明。

/*

* Copyright(C), 2007-2008, Red Hat Inc.

// 版权声明

* File name:

// 文件名

* Author:

// 作者

* Version:

// 版本

* Date:

// 完成日期

* Description:

// 描述本文件的功能,与其他模块的关系

* Function List:

// 主要函数的列表,每条记录应包括函数名及功能简要说明

* History:

// 修改历史,包括每次修改的日期、修改者和修改内容简述

*/

1.3  函数头部应进行注释,列出函数的功能、输入参数、输出参数、返回值、调用关系等。

/*

* Function:

// 函数名称

* Description:

// 函数功能、性能等的描述

* Calls:

// 被本函数调用的函数清单

* Called By:

// 调用本函数的函数清单

* Input:

// 输入参数说明,包括每个参数的作用

* Output:

// 输出参数说明,有时通过指针参数返回一些变量值

* Return:

// 函数返回值的说明

* Others:

// 其他说明

*/

1.4  对于所有有特定含义的变量、常量、宏、结构体等数据结构,如果其命名不是充分自注释的,在声明时都必须加上注释,说明其实际含义。变量、常量、宏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或右方。

1.5  全局变量要有较详细的注释,包括功能,取值范围,哪些函数访问它,访问时的注意事项。

1.6  为使程序排版整齐,方便阅读和理解,注释也要进行缩进和对齐。

void example_function( void )

{

     /* comments one */

     unsigned int min_port, max_port;

     /* comments two */

     if ...

}

1.7  在复杂程序块的结束行右方加注释,以表明某程序块的结束。

示例:

if (...)

{

    ...

    while ( ... )

    {

...

    } /* while ( ... )循环语句结束*/

     ...

} /* end of  if (...)语句结束 */

2 排版风格

2.1  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变量声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int          conn_fd;

int          ret;

conn_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0);

if (conn_fd < 0) {

    perror("socket create");

}

2.2  程序块要采用缩进风格编写,缩进为4个空格或一个Tab键。

2.3  对于较长的语句(超过个80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对于参数较长的函数也要划分成多行。

ret = connect(conn_fd, (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sizeof (struct sockaddr));

2.4  一行只写一条语句,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

以下语句是不规范的:

min_port = 1;

max_port = 65535;

应该如下书写:

min_port = 1;

max_port = 65535;

2.5  if、for、do、while、case、switch、default等语句各自占一行,且if、for、do、while等语句的执行语句部分无论多少都要加括号{ }。

以下语句是不规范的:

if (conn_fd < 0) perror("socket create");

应该如下书写:

if (conn_fd < 0) {

     perror("socket create");

}

2.6  ‘{’  和 ‘}’ 要独占一行

for (i=1; i<argc; i++)

{

     ...

}

或者在代码中‘{’与for语句同行,‘{’前面要有一个空格。

for (i=1; i<argc; i++) {

     ...

}

2.7  空格的使用

(1)以下语句在逗号后面加空格。

     int min_port, max_port;

(2)"+"、"-"、"*"、"="等算术运算符两边都有一个空格。

     a = i + j;

(3)"<"、">="等比较操作符两边都有一个空格。

     if (conn_fd < 0) {

(4)"!"、"~"、"++"、"--"、"&"(地址运算符)等单目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i++;

(5)"->"、"."前后不加空格。

     portinfo.min_port = i * seg_len + 1;

3 变量定义

3.1  变量命名要清晰明了,有明确含义,同时使用完整的单词或大家基本可以理解的缩写,避免使人产生误解。

示例:

temp可以简写为tmp

message可以简写为msg

3.2  对于变量命名,禁止使用单个字符(如i、j、k),建议除了要有具体含义外,还能表明其数据类型等,但i、j、k作为局部循环变量是允许的。

int iwidth;

// i表明该变量为int型,width指明是宽度

3.3  在Linux下变量命名一般是全小写加下划线的风格。

一般使用:

int min_port;

一般不使用:

int minPort;

3.4  在多线程程序中使用全局变量,应注意对变量操作的原子性。

3.5  应避免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

3.6  严禁使用未经初始化的变量作为右值。在C程序中,引用未经赋值的指针,经常会引起程序崩溃。

以下代码在Linux下将导致错误,原因在于:没有使p_string指向某个内存空间的情况下,即对其进行操作是错误的。

char *p_string;

p_sting[0] = ‘a’;

应先进行初始化:

char *p_string;

p_string = (char *)malloc(BUFF_SIZE);          // 这里假设BUFF_SIZE已定义

p_sting[0] = ‘a’;

4 宏定义

4.1  代码中尽量少使用字面常量,而使用宏常量。

4.2  宏定义时宏名尽量大写

4.3  如果宏名由多个单词组成,那么个单词中间要加_

#define BUFF_SIZE          1024

input_data = (char *)malloc(BUFF_SIZE);

4.4  用宏定义表达式时,要使用完备的括号。

如下定义的宏存在一定的风险:

#define GET_AREA(a,b)     a*b

应该定义为:

#define GET_AREA(a,b)     ((a)*(b))

4.5  若宏中有多条语句,应该将这些语句放在一对大括号中。

下面语句中只有宏的第一条表达式被执行。

#define INTI_RECT_VALUE( a, b )\

    a = 0;\

    b = 0;

for (index = 0; index < RECT_TOTAL_NUM; index++)

             INTI_RECT_VALUE( rect.a, rect.b );

正确的用法应为:

#define INTI_RECT_VALUE( a, b ) {\

            a = 0;\

            b = 0;\

}

for (index = 0; index < RECT_TOTAL_NUM; index++) {

          INTI_RECT_VALUE( rect[index].a, rect[index].b );

}

5函数定义

5.1  一个函数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不应尝试在一个函数中实现多个不相关的功能。

5.2  检查函数所有输入参数的有效性,比如指针型参数要判断是否为空,数组成员参数判断是否越界。

5.3  一个函数的规模应限制在200行以内(不包括空行和注释行)。

5.4  函数的功能应该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只要输入数据相同就应产生同样的预期输出。

5.5  函数的参数不宜过多,以1~3个为宜。

5.6  函数名应准确描述函数的功能,一般以动词加宾语的形式命名。

void print_record( struct *p_record, int record_len) ;

5.7  函数的返回值要清楚、明了,让使用者不容易忽视错误情况。函数的每种出错返回值的意义要清晰、明确,防止使用者误用,理解错误或忽视错误返回码。

5.8  如果多段代码重复做同一件事情,那么应该考虑把重复功能实现为一个函数。

5.9  减少函数本身或函数间的递归调用。

递归调用特别是函数间的递归调用(如A->B->C->A),影响程序的可理解性;递归调用一般都占用较多的系统资源(如栈空间);递归调用对程序的测试不利。

6头文件风格

6.1 头文件可保存如下内容:宏定义、类型定义、结构体定义、变量声明、函数声明

    不要有如下内容:变量定义、函数定义

6.2 头文件必须要有重复包含限制

#ifndef _ALPS_H

#define _ALPS_H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