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模块化程序2-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按键处理

楼主(2019-10-31):
一,看看是不是你的菜

按键处理原则上必须遵循:

1,不可以有硬延时,消抖用变量++或者硬件处理掉!

2,多按键预防卡键,有一个按键不好使了,不能影响其它按键工作!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key.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fengwu ya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9/10/12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按键检测模板
  ******************************************************************************
  一,使用说明:检测引脚(PB5)
        1,把以下程序放在1ms定时器中断中
            if(KeySmartConfig[1])
                KeySmartConfig[5]++;
            else
                KeySmartConfig[5]=0;

            if(KeySmartConfig[2])
                KeySmartConfig[6]++;
            else
                KeySmartConfig[6]=0;

        2,主循环调用使用
            while(1)
            {
                SmartConfigKey();

                //例1:检测到按键按下执行某段代码
                if(KeySmartConfig[3] == 1)
                {
                    KeySmartConfig[3] = 0;//清零以后,只有按键松开再按下的时候才会进入
                    //执行的代码
                }

                //例2:检测到按键按下,然后根据按下时间执行某段代码
                if(KeySmartConfig[3] == 1)
                {
                    if(KeySmartConfig[5]>=3000)//按下时间大于3S
                    {
                        KeySmartConfig[3] = 0;//清零以后,只有按键松开再按下的时候才会进入
                        //执行的代码
                    }
                }

                //例3:检测到按键松开执行某段代码
                if(KeySmartConfig[4] == 1)
                {
                    KeySmartConfig[4] = 0;//清零以后,只有按键按下然后松开的时候才会进入
                    //执行的代码
                }

                //例4:检测到按键松开,然后根据松开时间执行某段代码
                if(KeySmartConfig[4] == 1)
                {
                    if(KeySmartConfig[6]>=3000)//松开时间大于3S
                    {
                        KeySmartConfig[4] = 0;//清零以后,只有按键按下再松开的时候才会进入
                        //执行的代码
                    }
                }
            }
  ******************************************************************************
  */

#define __KEY_C_
#include "include.h"

int KeySmartConfig[7]={0};//消抖变量 按下标记 松开标记 按下标记拷贝  松开标记拷贝 按下时间(Ms) 松开时间(Ms)

/**
* @brief  按键处理
* @param
* @param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389923]@example[/url]
**/
void SmartConfigKey(void)
{
  if(SmartConfigKeyPinIn == KeySmartConfigDown)
    {
        if(KeySmartConfig[1] == 0)
        {
            KeySmartConfig[0]++;
            if(KeySmartConfig[0]>=500)//按下以后进入
            {
                KeySmartConfig[0] = 0;//Cnt
                KeySmartConfig[2] = 0;//UP
                KeySmartConfig[1] = 1;//Down
                KeySmartConfig[3] = 1;//DownCopy
                KeySmartConfig[4] = 0;//UpCopy
            }
        }
    }
    else
    {
        KeySmartConfig[0]++;
        if(KeySmartConfig[0]>2000)
        {
            KeySmartConfig[0]=0;
            if(KeySmartConfig[1]==1)//按下后松开后进入
            {
                KeySmartConfig[2] = 1;//UP
                KeySmartConfig[1] = 0;//Down
                KeySmartConfig[3] = 0;//DownCopy
                KeySmartConfig[4] = 1;//UpCopy
            }
        }
    }
}

楼主:
#ifndef __KEY_H_
#define __KEY_H_
#include "stm32f10x.h"
#ifndef __KEY_C_
#define __KEY_C_  extern
#else
#define __KEY_C_
#endif

#define KeySmartConfigDown 0  //0- 低电平认为是按下  1-高电平认为是按下
#define SmartConfigKeyPinIn PBin(5)  //检测的按键引脚
__KEY_C_ int KeySmartConfig[7];//消抖变量 按下标记 松开标记 按下标记拷贝  松开标记拷贝 按下时间(Ms) 松开时间(Ms)
void SmartConfigKey(void);

#endif

楼主:
二,添加文件到工程

楼主:
二,.h 包含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