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模块化程序3-关于串口接收处理数据

楼主(2019-10-31):
一,处理思路(定时器模拟空闲中断)
  判断串口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以后置位一个标志位,主循环判断此标志位处理数据.
  如何判断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
    无论做的什么串口通信,数据总是一条一条的发送,发送完一条再发送另一条,发送每一条数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控制一个
    变量在定时器里面累加,同时串口中断接收数据的时候对这个变量清零!如果串口一直接收数据这个变量永远累加不到期望的数值,如果串口接收
    数据以后不再接收数据,变量会累加到期望的数值,然后就是判断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

楼主:
二,由于每个单片机串口配置的写法不一,只截图说明使用

串口接收到数据时:Usart1ReadCnt++;  Usart1IdleCnt = 0;

定时器 判断Usart1ReadCnt !=0 说明串口接收到数据  然后 Usart1IdleCnt++
如果串口一直接收数据 Usart1IdleCnt将不能累加到 Usart1IdleTime (本程序设置的10)  Ms
串口接收完一串数据以后,停了10Ms 没有发过来数据, 则会执行
Usart1IdleCnt = 0;
Usart1ReadCntCopy = Usart1ReadCnt;
Usart1ReadCnt = 0;
Usart1ReadFlage = 1;

楼主:
三,主循环调用

注意:如果通信时间过短小于10Ms,可修改定时器中断进入时间
或者

楼主:
四,其实STM32自带空闲中断检测

楼主:
五,测试

STM32自带的串口空闲中断判断的相当及时!所以我不用它!因为很多时候我需要动态的空闲时间.

注:上面方案并不是最优的方式,但是适用于所有的单片机

我的想法是
发送数据采用   内存管理+DMA

每次发送的数据通过内存管理API放到内存里面,放入以后就查看一下以前的数据是不是发送完了,如果发送完了就重新配置下DMA

同时开启DMA发送完成中断,DMA发送完成中断里面也要判断内存里面有没有需要发送的数据,有的话就重新配置DMA,

说完发送,再说接收
我的想法是
数组+DMA+串口空闲中断/定时器

串口空闲中断和定时器的作用都是判断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空闲中断好说,直接在里面写标志就可以。
如果用定时器就是定时器里面获取DMA接收的数据个数(DMA有API可以获取),如果接收的数据个数在一定时间内不再改变,则置位标志,复位DMA.

当然如果为了预防处理慢,接收快的问题,加入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DMA+串口空闲中断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写的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