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NT10磁共振故障维修-扫描床前后能动上下不能动

楼主(2019-10-31):
故障现象:扫描床前后能动.上下不能动。

分析与检修:
(1)检查:
W,MANAGER进入检查程序:Ⅱ'AT检查床;RUN,FUN,AUTO进入功能自动检测程序。检测结果显示功能检测失败:床垂直阀错误,垂直ADC错误。

(2)分析:检查电源及外围部分,检测床电源+5V.+12V.-12V。+24V。+30V。+13.8V。+220V正常;保险丝F1~4正常。由于床前后能动左右不能动,根据电路分析,首先怀疑床的垂直控制部分。在床的左下方有2个限位开关S1、S2。正常情况下其1、2是常闭的。当控制床升降时。通过控制垂直控制阀(vertical

valve)给升降液压装置加注或减少机油来控制床的升降.当床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的位置时,碰到限位开关S2或S1。此时限位开关S2或S1断开,床停止升降。检测垂直控制阀,没有发现异常;当用万用表检测限位开关S2和S1时,发现床不在限位位置时S2的1、2不通.而正常情况是导通的。

(3)处理:取下限位开关S2,打开发现里面的触点已经烧焦变黑。取同样限位开关代替,复原机器,床升降正常。

以上有关医疗仪器维修知识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