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助,这个按钮控制灯亮,哪里错了么,还是线连错了

楼主(2019-10-31):
#define KEY_ON 0#define KEY_OFF 1
int gpioa0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gpioc13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16 GPIO_Pi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KEY_ON)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KEY_ON)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KEY_ON)
                        return KEY_ON;
                }
                else
                        return KEY_OFF;
        }
        else
                return KEY_OFF;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gpioa0_init();
        gpioc13_init();
     while(1)
     {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0)==KEY_ON)
                                {
                                        PCout(13)=~PCin(13);
                                }
     }
}

网友A:
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B:
能再详细描述一下不

网友C:
这么看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的

网友D:
能详细的说说实验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