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C7811开发板试用活动】管脚点亮SPI屏

楼主(2019-10-31):
我这个屏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基本上一用屏别的什么占几十根线的屏基本不用。谁爱用谁用,等到把线连好了,我的岁月差不多走完了。
       这个是230*240的淘宝有的是,一大把。
       先说说我的点屏经过。
       首先,屏背景灯一根线连到VCC上(3.3V)这样我就省了一根线(很扣)。
       这样我就用了六根线,其实还可省一根,我也不想太狗逼。就连上了。

       我觉得关键是定义好管脚。最好不用C脚,因为它连着SWD,上一贴我就把板子搞坏,又起死回生地搞定。

        我只是加了两个文件,而这两个文件是屏的资料里提供的。
        一个LCD.h一个LCD.c
        我加的管脚定义如下: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 n)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 n)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 n)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n)

#define LCD_RS_PIN  GPIO_PA0                   //数据/命令切换
#define LCD_SDI_PIN GPIO_PA1                  //SPI写
#define LCD_SDO_PIN GPIO_PA2                      //SPI读
#define LCD_CS_PIN  GPIO_PA3                //片选
#define LCD_CLK_PIN GPIO_PA4   //SPI时钟
#define LCD_RESET_PIN GPIO_PA5              //复位

#define LCD_RS (PAout(0))
#define LCD_SDI (PAout(1))
#define LCD_SDO (PAout(2))
#define LCD_CS (PAout(3))
#define LCD_CLK (PAout(4))
#define LCD_RESET (PAout(5))
而main中则如下:
      LCD_Init();

        while(1)
        {
                LCD_Clear(RED);mdelay(1000);        mdelay(1000);
                LCD_Clear(GREEN);mdelay(1000);        mdelay(1000);
                LCD_Clear(BLUE);mdelay(1000);        mdelay(1000);
        }

执行效果如下:

网友A:
刷屏速度怎么样?来个动态看看,我手上也有一个,不过是8080接口的,有时间试下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屏速度怎么样?来个动态看看,我手上也有一个,不过是8080接口的,有时间试下速度。 ...

可以,可以整屏刷颜色,然后切换颜色,来一个动态图瞧瞧

楼主:
还可以不过能看到刷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不过能看到刷屏

就是刷的时候感觉整屏是同时刷的,而不是直接能够看到先刷的哪里后刷的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