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123打印机方案

楼主(2019-10-31):
NUC123  硬件连接
UART:

Tx

PC5_Tx0
Rx
PC4_Rx0
RTS
PB2_RTS0 (暂没用)
CTS
PB3_CTS0 (暂没用)
打印机与NUC123的连接

打印机引脚

控制引脚

GND

V33

PE
PD11
无纸

有纸时,PA14_PWM_LED闪亮指示

NC

NC
VH
PA12
8.5V
VH
DI
PC3_SPIMOSI00
数据入
CLK
PC1_SPICLK0
时钟
GND

GND
STB6
PC13
加热
STB5
PC12
STB4
PC11
V33

GND
PD4_ADC4
T-Sensor
TM
STB3
PC10
加热
STB2
     PC9
STB1
     PC8
GND

GND
LATCH
PA13
锁存
DO

VH
PA12
8.5V
VH
MA
PF2
Step Motor

Step Motor 电源由 PD10 控制

MA#
MB
PF3
MB#
SPI FLASH NUC123 的连接

CLK

PA11_CLK1
DO
PD8_MOSI10
DI
PA10_MISO10
SS
PD9_GPIO_SS
另: PC0__KEY1
    PA15_KEY2/LED
    PD5_ADC5 测电源电压
    PC2_Drawer
PB0~PB10,PB12~PB15由JP1引出
    PD0123

软件说明
, 接收USB待打印数据,PTR_Data_Receive()
1>,若是点阵数据,转存到pDataIn指向的打印缓存区划LineData16[]。
2>,不是点阵数据,就解析指令。把进纸行数放入StepIncrease。可在此增加指令解析
3>,缓冲区若还能放下64个字节,就启动下一包数据接收。
二,打印函数,Print_Dot()
1>,主循环里,判进纸变量StepIncrease若不为零,就启动进纸,看是否有待打印数据。
2>,电机每走一步,Print_Dot()负责把一行打印数据48Byte送入打印头,并调用HeatPaper()开始加热。
3>,按加热点的多少,HeatPaper()最多分三段加热。加热时间由Timer2定时控制。
4>,加热时间,由UpdataPtTime()测温度后,给出一个基础加热时间,再由GetHeatTim()按点数修正。

三,启动进纸函数,PaperRollStart()
  1>,函数内启动Timer1Timer1每中断一次,走纸一步。
2>,每走一步,剩余步数变量RemainderStep减一,最后一步时,已减为0。最后一步结束时,PD10输出0,给Step motor断电。
  2>,变量pStepM_TimLimit限定最快速度,可随时改变。
  3>,若增加ControlWord |= MOTOR_AUTO_SLOW ; 则打印密度大时,会自动降速,否则恒速进纸。

   函数指针AfterOneStep指向的函数,电机每走一步,执行一遍,目前指向了空函数EveryStep()

网友A:
不知道打印头去哪儿买啊

网友B:
打印头多少钱

网友B:
不贵,准备买个试试看。

网友B:
几十元买个学习学习。
这种热敏的不用墨水吧

网友C:
有DEMO板卖吗?

网友:
打印头以为很贵呢,几十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