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AT指令配置模块程序模板(阻塞版)

楼主(2019-10-31):
前言:看懂这一节,前提!!!!

这节代码区区几十行而已!很多时候只看到别人挥一次剑定全局,却不知为了那一次挥剑准备了几十年.
一,有多少人在为给模块发送配置指令,然后判断返回发愁哈?
现在来看一下为大家准备的阻塞版的模板!
所谓阻塞版就是执行命令的时候程序就停在了那里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usart.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fengwu ya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9/10/12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一,使用说明
        1,把以下程序放在1ms定时器中断中
            ConfigModuleBlockDelay++;
        2,使用
        //使用printf发送AT\r\n,希望串口返回的数据是 OK,
        ConfigModuleBlock("AT\r\n","OK",NULL) //判断返回了OK,或者该指令发送了3次,执行下一条

        //使用printf发送AT+RST\r\n,希望串口返回的数据是 OK,
        ConfigModuleBlock("AT+RST\r\n","ready","OK") //判断返回了OK,或者返回了"ready",或者该指令发送了3次,执行下一条

        //接收返回的配置状态
        flage = ConfigModuleBlock("AT\r\n","OK",NULL);//flage:1  配置OK
  ******************************************************************************
  */

#define CONFIGMODULEBLOCK_C_
#include "include.h"

int  ConfigModuleBlockCnt = 0;
int     ConfigModuleBlockFlage = 1;
int  ConfigModuleBlockDelay=0;

/**
* @brief  发送指令配置模块,阻塞版
* @param  dat:      发送的数据
* @param  returnc:  预期返回的数据1
* @param  returncc: 预期返回的数据2
* @retval 1:配置当前指令OK
* [url=home.php?mod=space&uid=389923]@example[/url]
**/
char ConfigModuleBlock(char *dat,char *returnc,char *returncc)
{
    ConfigModuleBlockCnt = 0;
    ConfigModuleBlockFlage = 1;
    while(1)
    {
        if(ConfigModuleBlockFlage == 1)//发送指令
        {
            ConfigModuleBlockDelay = 0;
            memset(Usart1ReadBuff,NULL, sizeof(Usart1ReadBuff));//清零,把自己的串口接收数组放在这里清零
            ConfigModuleBlockFlage = 0;
      printf("%s",dat);//发送指令
    }
        if(Usart1ReadFlage == 1)//串口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
        {
      Usart1ReadFlage = 0;

            if(returnc!=NULL && strstr(Usart1ReadBuff,returnc))//比较数据
            {
                return 1;
            }
            if(returncc!=NULL && strstr(Usart1ReadBuff,returncc))//比较数据
            {
                return 1;
            }
    }
        if(ConfigModuleBlockDelay>=3000)//超过3S
        {
            ConfigModuleBlockDelay = 0;
            ConfigModuleBlockFlage = 1;//允许发送数据
            ConfigModuleBlockCnt++;
        }
        if(ConfigModuleBlockCnt>=3)//超过三次继续发送下一条
        {
            ConfigModuleBlockCnt = 0;
            return 0;
        }
  }
}

楼主:
#ifndef CONFIGMODULEBLOCK_H_
#define CONFIGMODULEBLOCK_H_

#include <stm32f10x.h>

#ifndef CONFIGMODULEBLOCK_C_//如果没有定义
#define CONFIGMODULEBLOCK_C_ extern
#else
#define CONFIGMODULEBLOCK_C_
#endif

CONFIGMODULEBLOCK_C_ int ConfigModuleBlockDelay;

char ConfigModuleBlock(char *dat,char *returnc,char *returncc);
#endif

楼主:
二,把文件复制,添加到工程

楼主:
测试视频: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4_190149.mp4

来点实际的,配置8266连接路由器

测试视频: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4_192319.mp4

这套模板应用于不苛刻的场合 (不要求一定一次性成功的场合)
因为一条指令最多执行三次,超过三次接着执行下一条指令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返回值来判断是否配置成功

不过不建议这样做,此模板只是应用于不苛刻的场合!

苛刻的场合咱使用下一套模板.

网友A:
哇。楼主发的帖子第一张图总是太魔性了。一进来就像看,刚才我还太困了,都精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楼主发的帖子第一张图总是太魔性了。一进来就像看,刚才我还太困了,都精神了。。。 ...

这个人写的太好了。原文在博客园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C:
接受数据的部分楼主也可以贴一下哟,点个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接受数据的部分楼主也可以贴一下哟,点个赞

看到前面有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