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页擦除闪存和烧写的容量分别为多少?

楼主(2019-10-31):
Cortex-M0擦除每页为512字节,而Cortex-M4则为2k字节,烧写为每4个字节(1个字)。

楼主: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记住了,是FMC功能,可以看FMC的例程序。

网友A:
原来M0跟M4还有区别啊

网友A:
M4是M0的4倍。

网友B:
烧写都是一样的吗?
烧写为每4个字节(1个字)。

网友C:
要写完了一页才可以擦掉。为了防止频繁擦写。

网友D:
一般都提供了例子,FMC操作的那个。还可以当EEPROM用。

网友:
是不太一样,还是按手册做。

网友E:
用的时候看看手册保证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