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AT指令配置模块程序模板(非阻塞版)

楼主(2019-10-31):
拷贝这两个文件到自己的工程

楼主:
测试1://单片机发送AT+RST\r\n  如果单片机串口接收到OK 或者ready 执行下一条

测试视频: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D%9E%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4_224710.mp4

楼主:
测试2: 平时发送数据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先执行一些函数打包数据,然后再发送
为了直观,我做的单片机控制WIFI连接路由器的程序

测试:为了直观一点,我分别监听了STM32发送的  和 WIFI发送的数据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D%9E%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4_230134.mp4

楼主:
测试3: 有时候需要获取一下模块返回的数据,咱获取WIFI的MAC地址
既然获取MAC,就需要对字符串处理,给大家我写的常用的函数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tring.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yang feng wu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9/10/13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字符串处理函数
  ******************************************************************************

  ******************************************************************************
  */
#define CSTRING_C_
#include "include.h"

char *StringStr = NULL;
void cStringFree(void){
    free(StringStr);
}

/**
* @brief  获取两个字符串之间的字符串
* @param  Str  源字符串
* @param  StrBegin  开始的字符串
* @param  StrEnd    结束的字符串
* @retval 字符串首地址
* [url=home.php?mod=space&uid=389923]@example[/url]  printf("%s",StrBetwString("wqe5w4ew46e5w","5w","6e"));cStringFree(Str);  输出:4ew4
**/
char *StrBetwString(char *Str,char *StrBegin,char *StrEnd)
{
    char *StrStart=0,*StrStop=0,len=0;
    len = strlen(StrBegin);//字符串长度

  StrStart=strstr(Str, StrBegin);//第一个字符串开始的地址
    if(StrStart)
    {
      StrStop = strstr(StrStart+len+1, StrEnd);//第二个字符串开始的地址
        if(StrStop)
        {
            StringStr = (char *)malloc(((StrStop - (StrStart+len))+1) *sizeof(char));//多分配一个空间,防止其它数据干扰

            memset(StringStr,NULL,(StrStop - (StrStart+len))+1);
            memcpy(StringStr, StrStart+len, (StrStop - (StrStart+len)));

            return StringStr;
        }
        else
        {
            return NULL;
        }
    }
    else
    {
      return NULL;
    }
}

/**
* @brief  分割字符串
* @param  src        源字符串
* @param  separator  分割
* @param  dest       接收子串的数组
* @param  num        子字符串的个数
* @retval None
* @example split("42,uioj,dk4,56",",",temp,&cnt);  temp[0]=42,...temp[3]=56  cnt=4
**/
void split(char *src,const char *separator,char **dest,int *num)
{
    char *pNext;
    int count = 0;
    if (src == NULL || strlen(src) == 0)
        return;
    if (separator == NULL || strlen(separator) == 0)
        return;
    pNext = (char *)strtok(src,separator);
    while(pNext != NULL)
    {
        if(dest != NULL)
        *dest++ = pNext;
        ++count;
        pNext = (char *)strtok(NULL,separator);
    }
    *num = count;
}

测试: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D%9E%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5_002018.mp4

然后说一下,

/**
* @brief  »ñÈ¡É豸MAC
* @param  data
* @param
* @retval
* @example
**/
void FunctionParseGetMac(char *data)
{
    char *Str;
    int Len;
    memset(MAC,0,strlen(MAC));

    //»ñÈ¡MAC_CUR:"  ºÍ " Ö®¼äµÄ×Ö·û´®
    Str = StrBetwString(data,"MAC_CUR:"",""");//+CIPSTAMAC_CUR:"dc:4f:22:10:b8:fc"
    cStringFree();//ÊÍ·ÅcStringº¯ÊýËùÓÃÄÚ´æ
    if((Str!=NULL) && strlen(Str) == 17)//»ñÈ¡ÁËÊý¾Ý
    {
        sprintf(MAC,"%s",Str);//¿½±´Êý¾Ý
        split(Str,":",NULL,&Len);//·Ö¸îdc:4f:22:10:b8:fc
        if(Len == 6)//·Ö¸î³öµÄ×Ö´®Îª6
        {
            //ÊÇÕýÈ·µÄÊý¾Ý¿ÉÒÔ·¢ËÍÏÂÒ»ÌõÊý¾Ý(ÒÔϳÌÐò¹Ì¶¨)
            DataReturnFlage=1;
            ConfigModuleNoBlockCnt = (SendNextDelay == 0 ? ConfigModuleNoBlockCnt:SendNextDelay);
        }
    }
}

这两句代码不要动!

如果判断数据处理成功,就写上这两句就可以.

最后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控制如果当前指令返回正确,控制发送下一条数据的时间  写 CompareValue  就是下一条立即发送
如果不希望下一条立即发送,可以写 0 - CompareValue  的值,延时时间为 (CompareValue  - 你输入的值 ) Ms

现在说一下如何控制重新配置
假设 串口接收到 CLOSED  咱需要重新配置

为了实现那个效果,我连接我的TCP服务器,然后大约20秒,服务器会自动断开连接,然后WIFI就会打印 CLOSED

测试:
https://qqqqq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E5%8D%95%E7%89%87%E6%9C%BA%E6%A8%A1%E5%9D%97%E5%8C%96%E7%A8%8B%E5%BA%8F/%E5%8D%95%E7%89%87%E6%9C%BAAT%E6%8C%87%E4%BB%A4%E9%85%8D%E7%BD%AE%E6%A8%A1%E5%9D%97%E7%A8%8B%E5%BA%8F%E6%A8%A1%E6%9D%BF(%E9%9D%9E%E9%98%BB%E5%A1%9E%E7%89%88)/20191015_005932.mp4

然后说一下

如果你希望程序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希望程序执行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19-12-14):
打包代码发出分享学习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3: 有时候需要获取一下模块返回的数据,咱获取WIFI的MAC地址既然获取MAC,就需要对字符串处理,给大家我写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