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网络使用在那一种应该领域?

楼主(2019-10-31):
基本上LIN网络使用在汽车控制模块。详细的内容请参考以下网址: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612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cal_Interconnect_Network

产品:        M0518 系列 ,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楼主:
LIN网络中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从设备?
在LIN的协议中保含6位标志符来指定接下来需要传输数据的长度及从设备需要响应的信息号。换而言之,总共有64标志符,其可归类4组16个信息号。而从设备必须响应一个以上信息号。在这样的条件下,在LIN网络上最多可以有16个从设备。通常一个lin网络上节点数目小于12个。

请参考以下网址,取得更多的数据。

http://www.lin-subbus.org/

楼主:
因为CAN的成本太高,所以出现了LIN

网友A: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LIN网络上最多可以有16个从设备。
这个LIN的结构是树型的吗

网友A:
分支上还可以挂分支吗

网友B:
嗯是的,发现LIN比CAN越来越受欢迎。

网友B:
今年也听说这个协议了,不知道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