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模块化程序9-给单片机写个回调函数怎么样

楼主(2019-10-31):
一,弄个串口回调  (实际上就是函数指针...)

void(*UsartCallBack)(char data);//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void UsartCallBackReg(void* Back)
{
    UsartCallBack = Back;//把传过来的指针赋值给 UsartCallBack
}
  1. USART_C_ void(*UsartCallBack)(char data);
  2. void UsartCallBackReg(void* Back);

实际上就是定义了一个 void(*UsartCallBack)(char data);//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然后我把一个函数指针赋值给他
他呢在串口里面调用!!!!
其实直接可以

楼主:
然后呢,写个看着有点水平的

  1. typedef void(*UsartCallBack)(char data);//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UsartCallBack
  2. void UsartCallBackReg(UsartCallBack Back);

UsartCallBack CallBack;//定义一个无返回值,带一个参数的函数指针变量
void UsartCallBackReg(UsartCallBack Back)
{
    CallBack = Back;
}

然后主函数

测试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20-06-30):
受教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呢,写个看着有点水平的

谢谢分享“给单片机写个回调函数”,,,开始用hal库不懂hal库的组织架构,,,回调函数,,句柄,,看了你的帖子有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