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加密功能该如何使用ICP tool烧录?

楼主(2019-10-31):
使用ICP tool对NUC505进行加密烧录分为脱机烧录和在线烧录。请使用者在ICP tool连接前必须先将NUC505切换成ICP mode。
  • 在线烧录步骤如下:
  • 使用ICP tool连接NUC505后,首先放入欲烧录的bin文件在code位置,如图一。
  • 设定MTP密码如图二。用户须自行定义MTP KEY当作密码(图内红框1),再来设定偏移量(图内红框3),ICP tool会依照所设定去读取bin文件的偏移量位置当作MTP Signature(图内红框2),最后图内红框4可以设定锁住MTP,即不可再更改密码。
  • 勾选Code和MTP并且按下Start即可把程序代码与MTP密码烧录进NUC505。
图一:烧录文件所放位置

图二:MTP密码设定
图三:烧录勾选设定

楼主:
    • 脱机烧录步骤如下:

    • 首先根据上叙1-3点方法后,从NUC505读取已加密过后的bin档,如图四。
    • 把已加密过后的bin档放入Code,做欲烧录的档案。
    • 在Program Option内勾选Offline Program Mode,如图五。
    • 设定MTP KEY, Signature和Offset必须与先前制作加密bin档一致,如图六。
    • 勾选Code和MTP并且按下Start把程序代码与MTP密码烧录进Nu-Link pro。
    • 欲烧录目标NUC505切换成ICE-SPI模式,并且插上Nu-Link pro即可进行脱机烧录。

    图四:读取已加密后的bin档

    图五:勾选脱机烧录模式

    图六:设定脱机烧录MTP密码

    产品: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Nu-Link-Me (ICE) , Nu-Link-Pro (ICE) , In Circuit Programming (ICP) Tool
    关键词:NUC505, MTP, Cipher, ICP tool, Off-line ICP, Nu-Link pro

网友:
烧录方法不对,容易跑不起来。

网友A:
必须离线编程模式?

网友B:
加密功能强大。

网友C:
多谢分享,还可以加密,666

网友D:
这个还能解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