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MCU和MP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31):
MCU(micro controllerunit)微控制器单元,
MPU (micro processor uint)微处理器单元,
其中,MCU集成了片上外围器件,而MPU不带外围器件(例如存储器阵列),是高度集成的通用结构的处理器,是去除了集成外设的MCU。

楼主:
上面信息是网上解释的。不太对。

网友A:
那怎么解释是对的呢

网友B:
其实细说的话 区别很多

网友C:
那有那么多区别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D:
一个能跑Linux  一个跑不了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