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测试这个电压

楼主(2019-10-31):
这个图是领导给我的,现在按这个做了一个测试板,万用表测量Test两端电压时,可以知道DUT的阻抗有多少。
现在想用测试机批量测试时,发现测试机只要一连上,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就变了,然后只连接一个地试了多次,万用表的地一样会变,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你的描述难以理解。
测试机是什么?和你说的测试板是什么关系?
“然后只连接一个地试了多次”。。。这个是什么搞法,跟你画的电路有什么关系?
。。。

他说的测试机应该是ATE设备估计。之前看过他帖子,搞芯片测试应该是。所以用过就是ATE设备半导体自动测试设备。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败笔,放在一般电路,是可以的,放在25NA的电流是不行的,要用电流积分才对,定时积分,测量积分电压,以时间换精度。抗干扰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败笔,放在一般电路,是可以的,放在25NA的电流是不行的,要用电流积分才对,定时积分,测量 ...

谢谢老师的回答,能否给个建议呢?您能否帮忙给个电路吗?我是要测试二极管的漏电流(生产线批量测试),25nA以内正常,超过25nA就fail。
但这个电路是我们外聘技术总监给我的,南京大学博士,ADI数字电路研发部的一个领导。我也做了一个板子试了一下,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TEST两端)是可以正常工作测试的,只是用测试机台就不行了,我怀疑可能是测试机测量电压是需要电流,而这个电路的电压输出端是虚地。

网友C:
1、什么测试平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比如eagle or 华峰?长川?宏测?德律?
2、测试机的指标参数?
3、接的测试机什么资源,DPS or PMU?or PE 还有和测试是通过什么接的?排线or cable?DPS或PMU的话是否接的sense线?
4、测试机的资源结构是否清楚?
5、问题是测试机没有动作,只要资源搭上去就不对了?
6、如果测试机有操作的话,那么测试机资源是如何设置的,Vrange和Irange是多少?使用不合适量程会改变环路稳定性的。严重的可能自激
测试机一般由于排线或者线缆较长,噪声一般比较大,阻抗也比较大。docking方式的测试机参数稍微好一些。cable的次之,排线的最差

一般测试机DPS(模拟测试机一般是VI源,DVI,OVI,FOVI,FPVI等等)资源都是开尔文四线的方式,有sense线,sense线是接到测试机内部放大器进行输入隔离,再给到ADC采样,通道的输入阻抗一般就是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可能也就是10M级别的样子

其他资源一般是没有开尔文结构的。用这些源来测试的话,噪声更大,精度也差一些

测试电路本身抗干扰能力就比较差,需要测量源的输入阻抗比较高,但是在ATE环境,噪声比较大,输入阻抗比较低,你的测试电路不能工作也正常。设计不合理。

网友B:
用测试台就不行了,什么意思,测试台的某个器件吗?有没有正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C:
我看你要测二极管的漏电,是IO的input leakage吧?如果是这个参数的话,一般直接用测试机测试的,需要测试机精度可以达到这个么高,直接FVMI,就读到电流了。25nA,精度要求多大,精度要求高的ATE可不便宜,一般常见的模拟机台精度在10-20nA,

如果是其他的参数,比如IOS,IB之类的,不能直接这么测,外围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能否给个建议呢?您能否帮忙给个电路吗?我是要测试二极管的漏电流(生产线批量测试),2 ...

测试机与测试板怎么连结的,还有信号线是否有问题,高绝远性的屏BI线,还有屏BI层要加共模电平,以防漏电。

对,这个是关键所在,我怀疑可能是ATE的共地源还是浮动源的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他电路里边左边的2.5V如果用测试机来给的话,最好用浮动源来做,Test测试点,最好也要用浮动源来测试。共地源的测试机就会麻烦些。。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明白你要干啥。

你的输出是浮地,所以比较关键的是你测试机是到底怎么处理Test两端的???还有左边的2.5V电压是如何给的?需要测试机给么?
几种测试接法如下
1、Test上端接测试机测量源,比如PMU0,Test下端也就是R4电阻右端,接PMU1,然后读取两个PMU的电压,做差,就是要测的实际电压
2、Test上端接测试机测量源PMU0,R4电阻右端接测试机的GND,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问题的。只测了PMU0电压,得出的值比实际值大2.5V,因为你把浮动地给tie到GND了。
3、Test上端接测试机浮动源FOVI0_FH,R4电阻右端接浮动源FOVI0_FL,这种情况下读取FOVI0电压得到的就是实际两个线的电压差,浮动源的Force Low端也是虚地,浮动源的force和measure功能是浮动源的FH线对FL线的压差,

左端的2.5V电源也需要给浮动源,否则没办法抬升电源,电路工作就不对了。
少了很多关键信息。。只能分析到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明白你要干啥。

你的输出是浮地,所以比较关键的是你测试机是到底怎么处理Test两端的? ...

测试机是跟万用表同个网络的连结点啊,那就是测试机是作用电压信号输入,还是电流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给的话,输入阻抗很低,应是欧级,下面的100欧电阻分压。模块应有电压输出转化为电流的能力。好比4-20MA电流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能否给个建议呢?您能否帮忙给个电路吗?我是要测试二极管的漏电流(生产线批量测试),2 ...

量测试机的输入阻抗就知道,如果是低阻欧级的,那肯定是电流信号了。类似于4-20MA的电流环,一般以250欧作为电流取样电阻。检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机是跟万用表同个网络的连结点啊,那就是测试机是作用电压信号输入,还是电流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给 ...

测试机是可以编程的,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测试电压和电流。靠程序来实现,他没提到底有没有使用程序,还是接上去,测试机都没有启动就出问题了。

如果是测试机都没动作,就有问题,有可能是接法有问题,测试机你可以看做就是一个DC电源和万用表的合体,默认的情况下,测试机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内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是不是输出还是测试,默认继电器都是断开,也就是相当于接了一根长导线 ,和测试机资源物理上是断开的。通道线比较长,所以阻抗比较高,长的可能半米一米这样,短的docking方式的可能也就是10cm以内,甚至更短一些。

如果运行程序了,出问题,要看Vrange和Irange的设置,电流挡位设置过高,输入阻抗就低,肯定就出问题,设置合适的电流挡位没问题,检流电阻就比较大,远大于100ohm

看描述猜测和共地源,浮动源有关系。
PS:
发两张ATE测试机的VI源的原理结构图,前一个是浮动源,虚地的那种,GND是浮动的,现在模拟测试机里边非常好用的一个资源,国内模拟芯片测试用的挺多的。
后一张是传统共地源原理结构图,因为便宜,结构简单,用的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机是可以编程的,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测试电压和电流。靠程序来实现,他没提到底有没有使用程序, ...

接上去,测试机还没启动就出问题了。谢谢老师细心回答,我到时再仔细看下什么问题,到时实验过了再像您请教,真心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机是可以编程的,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测试电压和电流。靠程序来实现,他没提到底有没有使用程序, ...

谢谢老师。2.5V是适配器431转的,是适配器给过来的,测试机和我只有两根线连接,就是test两端(相当于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测试机的输入阻抗就知道,如果是低阻欧级的,那肯定是电流信号了。类似于4-20MA的电流环,一般以250欧 ...

谢谢老师耐心解答,我想请教一下,我第一张图的R3,R4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最开始领导给我的图没有用电压跟随器,只用了这两个电阻直接接到2.5V上也可以。

楼主:
今天好像版主不在吧,我回的信息都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明白你要干啥。

你的输出是浮地,所以比较关键的是你测试机是到底怎么处理Test两端的? ...

谢谢老师细心回答,我的2.5V是适配器给的431后转出来的。测试机和板子只接2端,就是TEST两端。谢谢您,我在想想后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测试机的输入阻抗就知道,如果是低阻欧级的,那肯定是电流信号了。类似于4-20MA的电流环,一般以250欧 ...

谢谢老师细心回答,我还想请教一下,我第一张图的R3,R4,是什么作用?因为领导开始给我的图没有用电压跟随器(也就是R3,R4另外一端直接跳过两个电压跟随器接在2.5V),也能正常工作,不了解这两个电阻的作用,也不知为什么是100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细心回答,我还想请教一下,我第一张图的R3,R4,是什么作用?因为领导开始给我的图没有用电压跟 ...

限流电阻而已,对信号传输没有影响,只要后接的负载的电阻很大,如R3,流过它的电流才25NA,电压才0.1MV 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而已,对信号传输没有影响,只要后接的负载的电阻很大,如R3,流过它的电流才25NA,电压才0.1MV  ...

可以不接,或换成别的电阻值吗?为什么领导给我100欧姆呢?如果DUT短路,电流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接,或换成别的电阻值吗?为什么领导给我100欧姆呢?如果DUT短路,电流就大了? ...

前面还有个100K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细心回答,我的2.5V是适配器给的431后转出来的。测试机和板子只接2端,就是TEST两端。谢谢您,我 ...

那TEST接了测试机的什么资源?有一端接了测试机的GND了么?如果是就是有问题的。用浮动源最好,或者两端都接测试机的VI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