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4)

楼主:
消除探头零偏和噪声

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可能会有很小的偏置。应在测量前消除这一偏置,因为它会影响测量精度。某些探头采用内置的自动方法消除偏置,其它探头则要求手动消除偏置。

图8. 校正时间偏差后的电压和电流信号。

图9. 校正时间偏差后的峰值幅度和面积测量。将此结果与图7 中的结果进行比较。

自动消除偏置

配有TekVPITM 探头接口的探头与示波器相结合,可以消除信号路径中发生的任何DC偏置误差。在TekVPITM探头上按Menu按钮,示波器上出现Probe Controls框,显示AutoZero 功能。选择AutoZero 选项,会自动清除测量系统中存在的任何DC偏置误差。TekVPITM电流探头还在探头机身上有一个Degauss/AutoZero按钮。压下AutoZero按钮,会消除测量系统中存在的任何DC偏置误差。

手动消除偏置

大多数差分电压探头都有内置的直流零偏修整控制,这使消除零偏成为一件相对简单的步骤: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

将示波器设置为测量电压波形的平均值;

选择将在实际测量中使用的灵敏度 (垂直) 设置;

不加信号,将修整器调为零,并使平均电平为0 V (或尽量接近0 V)。

相似地,在测量前必须调节电流探头。在消除零偏之后:

将 示波器 灵敏度设置为实际测量中将要使用的值;

关闭没有信号的电流探头;

将直流平衡调为零;

把中间值调节到0 A 或尽可能接近0 A;

注意,这些探头都是有源设备,即使在静态,也总会有一些低电平噪声。这种噪声可能影响那些同时依赖电压和电流波形数据的测量。DPOPWR 软件包包含一项信号调节功能 (图10),可以将固有探头噪声的影响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