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5)

楼主(2019-10-31):
记录长度在电源测量中的作用

示波器在一段时间内捕获事件的能力取决于所用的采样速率,以及存储采集到的信号样本的存储器的深度 (记录长度)。存储器填充的速度和采样速率成正比。如果为了提供详细的高分辨率信号而将采样速率设得很高,存储器很快就会充满。

对很多SMPS 电源测量来说,必须捕获工频信号的四分之一周期或半个周期(90 或180 度),有些甚至需要整个周期。这是为了积累足够的信号数据,以在计算中抵消工频电压波动的影响。

识别真正的Ton 与Toff 转换

为了精确地确定开关转换中的损耗,首先必须滤除开关信号中的振荡。开关电压信号中的振荡很容易被误认为开通或关断转换。这种大幅度振荡是SMPS 在非持续电流模式(DCM) 和持续电流模式(CCM) 之间切换时电路中的寄生元件造成的。

图11 以简化形式表示出了一个开关信号。这种振荡使示波器很难识别真正的开通或关断转换。一种解决方法是预先定义一个信号源进行边沿识别、一个参考电平和一个迟滞电平,如图12 所示。根据信号复杂度和测量要求的不同,也可以将测得信号本身作为边沿电平的信号源。或者,也可以指定某些其它的整洁的信号。

在某些 开关电源 设计 (如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变流器) 中,振荡可能要严重得多。DCM 模式大大增强了振荡,因为开关电容开始和滤波电感产生共振。仅仅设置参考电平和磁滞电平可能不足以识别真正的转换。

这种情况下,开关器件的栅极驱动信号 (即图1 和图2中的时钟信号) 可以确定真正的开通和关断转换,如图13 所示。这样就只需要适当设置栅极驱动信号的参考电平和磁滞电平。

图11. 用于识别Ton 和Toff 转换的栅极信号Vg

图12. 开关器件的典型信号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