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样设计,可以短路保护吗?

楼主(2019-10-31):
电路如下:
电磁铁工作电流是2A. 我想当电磁铁短路的时候让Q23断开,起到短路保护作用。
分析如下:当电磁铁短路,Q25导通---Q23截止----Q25截止 ----Q23导通   如此循环,最终是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谢谢!!!

网友A:
大概是3A左右的恒流。
很快就过热烧掉MOS管。

网友A:
不过你这电路电磁铁不短路也有好几瓦的发热,也有机会烧掉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3A左右的恒流。
很快就过热烧掉MOS管。

管子还是会烧?IRFZ24S 电流可以达到10A的

网友B:
请给予PMOS足够的尊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还是会烧?IRFZ24S 电流可以达到10A的

我是菜**,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你打开光耦之后,MOSFET的栅极电压是12V左右,这个管子是NMOS,开启电压是2~4V,所以所以MOS开启之后,MOS的源极电压差不多8~10V,所以MOS上有2~4V的压降,而通过继电器后,最后会有一个电流,电流不会超过3A,因为3A左右三极管开启了,MOS就关闭,你说电磁铁正常工作电流是2A,电压因为不足12V,可能实际电流会小一些,就打1.75A,那么MOS上的功耗差不多就是3*1.75W,我觉得可以考虑下PMOS,或者将NMOS放到下面,如有错误还望见谅。

网友A:
你这种两个脚的电磁铁,放在MOS管的漏极有什么不可以?
短路保护什么的,如果不是很严格的场合就不要算了。
还有续流,你的电路可能不行,电容太小了。还是用个二极管比较靠谱。

网友A:
续流好像没问题。MOS管源极可以拉低保持导通和产生更大的发热(如果它之前没有烧坏现在又是考验它的时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看了大家的评论,发现电路的问题的确许多。甚至可能连Q23导通都做不到。

现在改成这样,可行吗? Q23还会烧吗?
短路保护能起效吗?
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短路了仍然是恒流输出,还是要烧MOS管。

网友A:
进入恒流状态,同时给控制器反馈一个信号,让控制器关闭ON信号,才可以保护输出管。

网友C:
自己设计的电路还是别人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先画光耦去推NPN,集极再推PMOS或PNP,再推负载接地。其余的,我用文字敍术。 ...

是这样吗?之后怎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28移到S极,若要加入PNP即可扩充限流电路。
Q25基极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如1N4148),这个二极管的A极再分 ...

谢谢你。
是这样吗?
加入PNP可以扩充限流电路? 怎样个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28上移到12v和源极之间,限流电路就是你的前面两个电路,只是改用PNP三极管,Q25集极串联电阻。D1也可 ...

有找到吗?

网友E:
类似的电路我验证过,MOS反复通断确实还是会烧毁PMOS.  我的做法是两路ADC分别采样计算输入和输出电压,两个电压差大于一定值就会强制输出使能无效。起到保护作用。直接让输出接地也不会有事的。电路很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