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Qmath做FFT

楼主(2019-10-31):
fft, AN, TI, se, TE
/* --COPYRIGHT--,BSD
* Copyright (c) 2015,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COPYRIGHT--*/
//*****************************************************************************
// QmathLib_signal_FFT_ex4: Qmath signal generator and complex FFT example.
//
// Generate an input signal based on an array of wave descriptors. Each wave
// descriptor is composed of a frequency, amplitude and phase angle. The
// input signal is constructed with a size of SAMPLES and assumes a sample
// frequency defined by SAMPLE_FREQUENCY. The real component of the input
// consists of the summation of all the waves at that time index and the
// imaginary component is set to zero.
//
// The input array is passed into the complex FFT function which performs
// the FFT in-place using radix-2. The result of the cFFT is stored in the
// input array and is scaled by SAMPLES.
//
// The result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and phase angle at each
// frequency bin up to SAMPLES/2 (Nyquist frequency). The magnitude and phase
// angles are stored in data memory and should approximate the original
// signal composition. Because the input signal did not have any imaginary
// components the magnitude will be halved. The results can be printed with
// the printf function if ALLOW_PRINTF is defined.
//
// B. Peterson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May 2014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6.0.0.0019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6.10.1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 Select the global Q value and include the Qmath header file. */
#define GLOBAL_Q    12
#include "QmathLib.h"

/* Specify the sample size and sample frequency. */
#define SAMPLES                 64      // <= 256, power of 2
#define SAMPLE_FREQUENCY        8192    // <= 16384

/* Access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an index into a complex array. */
#define RE(x)           (((x)<<1)+0)    // access real part of index
#define IM(x)           (((x)<<1)+1)    // access imaginary part of index

/*
* Input and result buffers. These can be viewed in memory or printed by
* defining ALLOW_PRINTF.
*/
_q qInput[SAMPLES*2];                   // Input buffer of complex values
_q qMag[SAMPLES/2];                     // Magnitude of each frequency result
_q qPhase[SAMPLES/2];                   // Phase of each frequency result

/* Misc. definitions. */
#define PI      3.1415926536

/* Structure that describes a single wave to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signal */
typedef struct wave {
    int16_t     frequency;              // Frequency in Hz
    _q          amplitude;              // Amplitude of the signal
    _q          phase;                  // Phase angle in radians
} wave;

/*
* Specify wave structures that will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input signal to
* the complex FFT function.
*/
const wave signals[] = {
/*   Frequency (Hz)     Magnitude       Phase angle (radians) */
    {128,               _Q(0.5),        _Q(PI/2)},
    {512,               _Q(2.0),        _Q(0)},
    {2048,              _Q(1.333),      _Q(-PI/2)}
};

/*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wave structures that have been provided. */
#define NUM_WAVES       (sizeof(signals)/sizeof(wave))

//#define ALLOW_PRINTF                    // allow usage of printf to print results
#ifdef ALLOW_PRINTF
    char cMagBuffer[10];                // Character buffer for printing magnitude
    char cPhaseBuffer[10];              // Character buffer for printing phase
    char cFrequencyBuffer[10];          // Character buffer for printing frequency
#endif

extern void cFFT(_q *input, int16_t n);

int main(void)
{
    int16_t i, j;                       // loop counters
    _q qWaveCurrentAngle[NUM_WAVES];    // input angles for each signal

    /* Disable WD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et the initial input angles. */
    for (i = 0; i < NUM_WAVES; i++) {
        qWaveCurrentAngle[i] = signals[i].phase;
    }

    /* Construct the input signal from the wave structures. */
    for (i = 0; i < SAMPLES; i++) {
        qInput[RE(i)] = 0;
        qInput[IM(i)] = 0;
        for (j = 0; j < NUM_WAVES; j++) {
            /*
             * input[RE] += cos(angle)*amplitude
             * angle += 2*pi*freq/sample_freq
             */
            qInput[RE(i)] += _Qmpy(_Qcos(qWaveCurrentAngle[j]), signals[j].amplitude);
            qWaveCurrentAngle[j] += _Qmpy(_Q(2*PI), _Qdiv(signals[j].frequency, SAMPLE_FREQUENCY));
            if (qWaveCurrentAngle[j] > _Q(PI)) {
                qWaveCurrentAngle[j] -= _Q(2*PI);
            }
        }
    }

    /*
     * Perform a complex FFT on the input samples. The result is calculated
     * in-place and will be stored in the input buffer.
     */
    cFFT(qInput, SAMPLES);

    /*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and phase angle of the results. */
    for (i = 0; i < SAMPLES/2; i++) {
        qMag[i] = _Qmag(qInput[RE(i)], qInput[IM(i)]);
        qPhase[i] = _Qatan2(qInput[IM(i)], qInput[RE(i)]);
    }

    /* Print the results. */
#ifdef ALLOW_PRINTF
    for (i = 0; i < SAMPLES/2; i++) {
        _Qtoa(cMagBuffer, "%2.4f", qMag[i]);
        _Qtoa(cPhaseBuffer, "%2.4f", qPhase[i]);
        _Q1toa(cFrequencyBuffer, "%5.0f", _Q1mpyI16(_Q1(SAMPLE_FREQUENCY/SAMPLES), i));
        printf("%sHz: mag = %s, phase = %s radians\n",
               cFrequencyBuffer, cMagBuffer, cPhaseBuffer);
    }
#endif

    return 0;
}

extern void cBitReverse(_q *input, int16_t n);

/*
* Perform in-place radix-2 DFT of the input signal with size n.
*
* This function has been written for any input size up to 256. This function
* can be optimized by using lookup tables with precomputed twiddle factors for
* a fixed sized FFT, using Q15 format for the twiddle factors and inlining the
* multiplication steps with direct access to the MPY32 hardware peripheral.
*/
void cFFT(_q *input, int16_t n)
{
    int16_t s, s_2;                     // step
    uint16_t i, j;                      // loop counters
    _q qTAngle;                         // twiddle factor angle
    _q qTIncrement;                     // twiddle factor increment
    _q qTCos, qTSin;                    // complex components of twiddle factor
    _q qTempR, qTempI;                  // temp result complex pair

    /* Bit reverse the order of the inputs. */
    cBitReverse(input, n);

    /* Set step to 2 and initialize twiddle angle increment. */
    s = 2;
    s_2 = 1;
    qTIncrement = _Q(-2*PI);

    while (s <= n) {
        /* Reset twiddle angle and halve increment factor. */
        qTAngle = 0;
        qTIncrement = _Qdiv2(qTIncrement);

        for (i = 0; i < s_2; i++) {
            /* Calculate twiddle factor complex components. */
            qTCos = _Qcos(qTAngle);
            qTSin = _Qsin(qTAngle);
            qTAngle += qTIncrement;

            for (j = i; j < n; j += s) {
                /* Multiply complex pairs and scale each stage. */
                qTempR = _Qmpy(qTCos, input[RE(j+s_2)]) - _Qmpy(qTSin, input[IM(j+s_2)]);
                qTempI = _Qmpy(qTSin, input[RE(j+s_2)]) + _Qmpy(qTCos, input[IM(j+s_2)]);
                input[RE(j+s_2)] = _Qdiv2(input[RE(j)] - qTempR);
                input[IM(j+s_2)] = _Qdiv2(input[IM(j)] - qTempI);
                input[RE(j)] = _Qdiv2(input[RE(j)] + qTempR);
                input[IM(j)] = _Qdiv2(input[IM(j)] + qTempI);
            }
        }
        /* Multiply step by 2. */
        s_2 = s;
        s = _Qmpy2(s);
    }
}

/*
* Perform an in-place bit reversal of the complex input array with size n.
* Use a look up table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Valid for size of 256 and
* smaller.
*/
void cBitReverse(_q *input, int16_t n)
{
    uint16_t i, j;                      // loop counters
    int16_t i16BitRev;                  // index bit reversal
    _q qTemp;

    extern const uint8_t ui8BitRevLUT[256];

    /* In-place bit-reversal. */
    for (i = 0; i < n; i++) {
        i16BitRev = ui8BitRevLUT[i];
        for (j = n; j < 256; j <<= 1) {
            i16BitRev >>= 1;
        }
        if (i < i16BitRev) {
            /* Swap inputs. */
            qTemp = input[RE(i)];
            input[RE(i)] = input[RE(i16BitRev)];
            input[RE(i16BitRev)] = qTemp;
            qTemp = input[IM(i)];
            input[IM(i)] = input[IM(i16BitRev)];
            input[IM(i16BitRev)] = qTemp;
        }
    }
}

/* 8-bit reversal lookup table. */
const uint8_t ui8BitRevLUT[256] = {
    0x00, 0x80, 0x40, 0xC0, 0x20, 0xA0, 0x60, 0xE0, 0x10, 0x90, 0x50, 0xD0, 0x30, 0xB0, 0x70, 0xF0,
    0x08, 0x88, 0x48, 0xC8, 0x28, 0xA8, 0x68, 0xE8, 0x18, 0x98, 0x58, 0xD8, 0x38, 0xB8, 0x78, 0xF8,
    0x04, 0x84, 0x44, 0xC4, 0x24, 0xA4, 0x64, 0xE4, 0x14, 0x94, 0x54, 0xD4, 0x34, 0xB4, 0x74, 0xF4,
    0x0C, 0x8C, 0x4C, 0xCC, 0x2C, 0xAC, 0x6C, 0xEC, 0x1C, 0x9C, 0x5C, 0xDC, 0x3C, 0xBC, 0x7C, 0xFC,
...
};

网友A:
有没有会用TI提供的fftlib库的?

网友B:
请问用DSP编写FFT要怎么做?

网友C:
DSP计算512点fft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D:
如何用matlab实现fft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看速度 。

网友F:
28335 做2048点FFT花多少时间?

网友G:
如何用FFT得到谐波幅值频率和相位

网友H:
为什么FFT需要做倒序运算

网友I:
FFT的定点DSP怎样实现的?

网友J:
FFT和FFT的反变换代码?

网友G:
FFT里stb.h头文件怎么找

网友A:
有没有人能够提供自己写的例程

网友F:
如何使用CCS编程实现FFT

网友B:
听说TI有FFT库函数

网友E:
Qmath做FFT可行吗?

网友C:
用FPGA实现FFT?

网友D:
如何使用DSP里面的DSP算法库FFT和IFFT

网友J:
FFT已经听闻已久了

网友I:
用FFT算法如何求出基波幅值

网友H:
DSPLIB中是否含有浮点FFT的运算函数